请推荐一款带LVDS液晶面板信号输出的微器

楼主(2012-01-11):
如题,内核不限,最好不要太偏门。
要支持1024*768或800*600分辨率。
lvds支持28通道TTL/CMOS输入,4组lvds信号至面板。

网友A:
realtek的方案啊!rtd2662支持10路LVDS 51内核,
rtd2033不带MCU内核,
楼主想搞什么东东啊,
华强北lvds TTL接口的驱动板方案大把

网友:
就是那种,车体系统,网口传输视频信号,通过LVDS驱动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altek的方案啊!rtd2662支持10路lvds 51内核,
rtd2033不带mcu内核,
楼主想搞什么东东啊,
华强北lvds ttl接口的驱动板方案大把

谢谢,做专用设备,直接接一个10寸大屏,屏是lvds信号的,如果外接一片SN75LVDS83的话,PCB太复杂了,所以想找一个集成LVDS信号转换的。

回复 网友B:
就是那种,车体系统,网口传输视频信号,通过lvds驱动液晶
呵呵,和平板有点像,但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2012-12-17):
楼主后来用的哪种方案?

楼主(2013-03-01):
还是用LPC185X+SN75LVDS83的方案。用RK2926也可以吧,只是厂家没有资料,GP33003也是。比较牛X的芯片都没有数据手册,厂家说帮开发。沟通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用LPC185X+SN75LVDS83的方案。用RK2926也可以吧,只是厂家没有资料,GP33 ...

请问LPC185X具体型号与封装?是BGA还LQF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PC185X具体型号与封装?是BGA还LQFP的??

LPC1853  LQFP208封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LPC1853  LQFP208封装。

这个片子LQFP哪里能买到,怎么网上没看到有卖的!
这个片子能处理最大的分辨率是多少在60HZ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LQFP哪里能买到,怎么网上没看到有卖的!
这个片子能处理最大的分辨率是多少在60HZ情况下! ...

找代理商拿或是去NXP申请。可能是640*480@60HZ吧。要根据手册的时钟算。我看到他们做的800*480@45HZ。

网友:
800*480@45HZ肯定没问题,我用LPC1788也是驱动到这个像素。

只是这个分辨率只能是在16BIT模式下,可能水平有限SDRAM目前只能运行CPU一半即60MHZ。
120试验不成功。如果120MHZ SDRAM,可能可以刷800*600@24BIT。

网友(2013-04-08):
SN75LVDS83可以驱动2 ch 8bit的液晶面板不?
貌似这个IC是4 ch的·

网友D(2014-01-12):
引用 网友A:
realtek的方案啊!rtd2662支持10路LVDS 51内核,
rtd2033不带MCU内核,
楼主想搞什么东东啊,

rtd2033,这种芯片能通过STM32F103ZET6控制显示数据吗?

网友:
我没找到它的器件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td2033,这种芯片能通过STM32F103ZET6控制显示数据吗?

好像可以吧,驱动接口就几条线,类似SPI吧,我以前想用MCU去驱动 玩玩,但是后面没搞,
规格书和驱动你找找BAIDU,我好像是从里面下的,
做产品的话就直接找原厂或代理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吧,驱动接口就几条线,类似SPI吧,我以前想用MCU去驱动 玩玩,但是后面没搞,
规格书和驱动你找 ...

我倒是真没找到器件手册

一开始想用LPC4357搞一下对大屏的驱动,不过,发现它最大仅支持1024x768分辨率

现在全新无点的11.6寸或者是10.1寸的屏,通常都是1366x768或者1280x800的

达到了LPC4357的能力范围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