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查看485通讯

楼主(2012-01-11):
请教前辈,如何用示波器查看485通讯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2014-11-04):
这么久了也没有人回答~~

网友:
差分信号 看看485芯片数据手册上信号的样子 对照看吧

网友:
我是示波器地线接B相,探头接A相的看。

网友:
两通道相减运算即可

网友:
A-B  之间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