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电路

楼主(2012-01-11):
出来没有用过MSP430的单片机,昨天晚上查了一些资料,就会原理图了。不知道有多少错的,希望用过的指点一下
1.我用的这个是MSP430F11X2的,是没有串口的,网上说可以使用模拟串口,这样的话随便留两个IO引脚就可以了是吧;
2.有一个引脚(P2.5/Rosc)在手册里说(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pin/Input for external resistor that defines the DCO nominal
frequency),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猜应该是定义是使用内部晶振是否使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来没有用过msp430的单片机,昨天晚上查了一些资料,就会原理图了。不知道有多少错的,希望用过的指点一下
1.我用的这个是msp430f11x2的,是没有串口的,网上说可以使用模拟串口,这样的话随便留两个io引脚就可以了是吧;

模拟串口应该接到定时器输入引脚的吧?我也没用过,单片机也没用过的说,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下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 的模拟串口,可以定义在任意I/O ,若用中断要定义在P1,或者P2 上,仔细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