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替代继电器

楼主(2012-01-11):
如果通过电流很小,又要求极低的接通电阻,有什么器件可以替代继电器?我目前使用继电器的通断功能,将PC的power开关的两个引脚短接一下,实现PC开机功能。是否可以用mos管?

网友:
用个低压MOS管就行了,8050三极管应该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推荐一个型号,并告知一下基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