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08系列(MC9S08AC32单片机),怎么在RAM区申请变量空间???SECTION SHORT是什么用处??

楼主(2012-01-11):
HCS08系列

MC9S08AC32单片机

CodeWarrior IDE

这片子的RAM地址是0070-086F,在建立工程后(工程项目是C和汇编混合的),在MC9S08AC32.inc文件里可以看到如下定义:

ROMStart:   equ $00008000
ROMEnd:     equ $0000FFAF
Z_RAMStart: equ $00000070
Z_RAMEnd:   equ $000000FF
RAMStart:   equ $00000100
RAMEnd:     equ $0000086F
ROM1Start:  equ $0000FFC0
ROM1End:    equ $0000FFC5

........................

小弟有几个问题一直搞不懂,故发帖来请教大家了:

1、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RAM区被分成了两个区域(0070-00FF,0100-086F),请问高手指点下这两个区域有什么区别????

2、如果在汇编里用 DS 来申请变量的话,如果不加ORG标明地址的话,默认是从哪个地址申请的?0070?0100?

3、SECTION    SHORT   在汇编语言里是什么用处啊?用来做什么的呢??

如果看到此帖的大侠们,知道的话希望能指点一下,先表示感谢了,谢谢啊~~~

网友:
Z_RAM 0070-00FF是给堆栈用的。
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是放在0100-086F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一本相关的书上有这么写:“堆栈指针SP的上电复位默认值为$FF,即堆栈默认定位在0页RAM空间中,

为了把0页的RAM空间节省出来给用户使用,可以把堆栈初始化到RAM空间末尾内而将第0页空间完全用于

直接寻址之用。”

是不是第0页的RAM(0070-00FF)和后面的RAM(0100-086F)在寻址方式不同啊???

我在在0100地址上申请了一个变量,用MOV指令进行赋值时其时赋的是0000地址的值,是不是不应该用MO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书上看到了,MOV 指令只能对第0页内的 RAM 区进行操作。

这样的话,如果初始化SP指针该如何操作???将堆栈放到0100后面去,0070-00FF用作变量存放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