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16调试是一定要将OM[0-4]配置成JTAG模式么?

楼主(2012-01-11):
自己做的S3C2416板子,连接方仿真器后不能识别器件.因为将OM[0]固定设计成下拉到地了,直接在芯片下连接到地,没法调整.

网友:
jtag 和OM是没关系的啊。
nand 启动SD卡启动都能读出 CPU ID的。

网友:
不需要。
JTAG接口和OM没有关系。但有一个PIN允许JTAG的,注意一下。

楼主:
你好!请问那个那个PIN是与许JTAG的

网友:
记错了,2416没这个PIN。

楼主:
哦! 请问2416 的ID是多少啊?我读出来始终是0,用示波器有看见波形输出!还有用jlink和ulink能不能仿真!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请问2416 的id是多少啊?我读出来始终是0,用示波器有看见波形输出!还有用jlink和ulink能不能仿真!谢谢!

在数据手册里面有说啊。呵呵。

网友:
我用JLINK在RVDS2.2下仿真调试完全没问题,几年前的事情了。
JLINK是90块钱淘宝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的数据手册就是没有这些个.郁闷还是三星上下载的呢!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的复位IC不对,始终是低电平输出.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2-10-15):
遇到同样的问题,复位正常,电压1.8V,3.3V,1.2V都正常,可是3个晶振(32.768K,12MHz,48MHz)都不起振。JTAG也连不上。OM设置为全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