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紧急!!哪位大侠用L9637D做K线通讯的啊,用在24V的系统上需要降压到12V吗?为啥我这个

楼主(2012-01-11):
RT,做了个小批量200套出现了2套烧焦的,11套不能正常通讯的,超级郁闷,各位大侠伸伸手啊,帮忙一把。

楼主:
在线等啊啊啊啊

网友:
等什么?有奖竞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什么?有奖竞猜吗?

没看到我提出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用运放做过非标准协议的K总线通信,记得K总线是12V的系统。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K线是有两种电压版本 ,一种是24V,主要用在商用车上的,一种是12V,主要用在乘用车上的。L9637D是一种兼容12V和24V的K线驱动芯片,在使用时在芯片6P与K线之间要加上1K(24V)的限流电阻,VS与6P之间要加上4.7K电阻,这个在KWP2000协议中已经规定了的,12V加510Ω的电阻,VS与6P之间要加上2K电阻。

楼主(2012-03-07):
问题没有解决,目前还是有烧的,主要问题是VS引脚对地短路的多一下些,直接把铜皮都烧断了。从电源到VS直接需要限流电阻么?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用TJA1021?

网友(2013-01-09):
楼主能不能  上传一些K线的电路什么的啊??

网友(2013-11-10):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用TJA1021?

TJA1021是为LIN设计,与汽车总线的物理层IOS9141不同
1、电压达不到24V电瓶要求
2、TJA1021有总线卡死保护,发送不了长时间的强态脉冲,不能用于KWP2000的25ms....5Bau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K线是有两种电压版本 ,一种是24V,主要用在商用车上的,一种是12V,主要用在乘用车上 ...

手册上没有限流一说呀,限流了,怎能驱动总线。。?

网友(2016-12-21):
论坛里面K线资料不算很丰富啊!我也要玩K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