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IP的问题,望各位大侠给讲解一下;

楼主(2012-01-11):
领导说要做个网络型的设备,想到移植UIP,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问1、UIP支持不支持网关(跨网段);2、支持不支持多个TCP连接(多个客户端连接)。在网上找来半天,没有找到答案,希望各位大侠给讲解一下啊,个人认为不支持多个TCP连接,因为这是在移植到单片机上的,没有操作系统,内存不够大。

楼主:
,我现在只是在做单片机,新手,呵呵了解不多,个人认为只有多个线程,才能支持多个TCP连接

楼主:
另外,单片机的运算速度也不行吧,呵呵,各位走过的路过的,给个建议啊,呵呵

楼主:
可能我理解错了,呵呵,跨网段有点悬,呵呵,多个连接应该可以支持吧,有点乱,呵呵,求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太小白了,呵呵要是各位不急的话,可以先看看资料,呵呵我是领导催的急,各位对不住了...

网友:
支持多个客户端连接

如果系统要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区分它们的其中一个技术是使用连接的远程终端或当地终端的TCP端口编号。

void example3_init(void)
{
example1_init();
example2_init();
}

void example3_app(void)
{
switch(uip_conn->lport)
{
case htons(1234):
example1_app();
break;
case htons(2345):
example2_app();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