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5534时序?

楼主(2012-01-11):
MS5534程序中各变量取值范围ourdev_712303KAAR4O.pdf(文件大小:67K) (原文件名:Limits_(Min,Max)_for_Coefficients_and_for_the_Calculated_Results_of_MS5534-B.pdf)
本人初学者,想用MS5534做天气预报,虽然程序已基本写完,但结果与实际相差甚远。经过反复检查,猜想可能是MS5534搞错了,从中读取的word1,word2,word3,word4的值有误。
word1=20724
word2=60063
word3=23596
word4=27571
由于程序比较长,且本人水平不怎么样,写的有点乱,就不上传了,求各位大虾指教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由于不能再编辑,只能自己回复了

网友:
楼上的时序图就是w的读时序呀
程序一般都没问题,主要是供电电压,还有主时钟是否是32kHz(一定要测量下),程序计算用还是c,太复杂,一般要用(float变量)
本人也在弄,也不知道输出对不对,程序严格按时序走的,
在屋里输出显示温度23.8度,大气1012mbr(102.5kPa),高度80m,也不知道对不对,(北京的2月),也没标准,希望高手指点了

网友(2012-06-14):
你好,我才在耍这个,MS5534读出D1,D2都5千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