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式电源方案讨教

楼主(2012-01-11):
很好没在坛上发言了,最近心血来潮,想DIY一款车灯加在我的自行车上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经验呢?
希望实现的功能如下:1.电池选用锂电池/镍氢电池,充电电压电流5v500ma,容量2500mah;2.配USB,AC充电接口;(考虑成本问题暂时不要太阳能充电接口);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市电或太阳能进行充电;3.输出部分:输出DC12v,前灯部分选用3颗串联38UM*38UM大功率灯珠,电流350ma,正白6000k;尾灯部分选用3颗串联5050尺寸封装RGB灯珠,电流60ma 4.成本控制:除了光源,结构件,电池外,电路部分控制在10RMB以内;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方案吗?请大家一起发表意见。。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发到我的Email:lifushengjm@sina.com。。感谢

网友:
前轮再加个发电毂挺不错的,不知道费力不费力了

网友:
个人感觉 固定个强光手电更方便

不骑的时候还可以把手电带走,不给小盆友收破烂的机会

网友:
我也觉得发电轮毂更好些
看淘宝很多是 6V 2.4W的

搞一节锂电或者镍氢 平时骑行的时候给电池充电 如果能量够就顺便点亮灯泡

我觉得 发电->电容->LDO->充电
电池->光敏电阻->DC-DC升压->LED亮灭

骑行的时候主要还是靠发电鼓 停车才靠电池 这样电池也不用很大的

但是LZ的功率要求貌似不抵,6V 2.4W的搞不定了吧
考虑减少一点LED?人眼的适应能力挺强的,暗处有点光就能看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不过充电部分还是要去做的吧

网友:
再升压就不合理,用LED并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寨一点就出来的点直接接锂电保护板 反正冲到4.3就充不进去了

正式点,找个智能充电电路,应该也不贵吧 一个充电器才多钱

然后用开关三极管控制由谁给LED供电

再加一个“震动感应开关” 这样一来 基本上就是全自动的了 :p

网友:
最后就是功率分配问题,别在锂电充满之前发电鼓都给锂电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