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100KHZ 以上的 LCR 电挢如何实现?

楼主(2012-01-11):
各位先进好:

下图是 HP 阻抗量测手册里面的方块图,小弟目前研究的 LCR 电挢是左边那种地於 100KHZ 的结构,只是一个反相器的自动平衡电挢,

但我尝试多时希望能突破 100KHZ 的限制但一直无法成功,後来经由高手告知要高於 100KHZ 的话要用右边那种结构,

可是方块图看的容易,却不知道怎麽实现,这方面的资料也找不到,目前找到的都还是低频的 LCR 表电路

请问事否有人尝试过 100KHZ 以上的 LCR 电挢?能否指点一二或是哪里有资料可以找的,谢谢。

网友:
http://128.238.9.201/~kurt/manuals/manuals/
这里应该有吧,找到有什么型号是LCR电桥把型号说下

网友:
已经见过上面的链接,阅览过4274a.感觉平衡方法类似于PID控制中PI.
作为业余爱者好知识是的限.just for fun. no further comment
例如 4260a,4262a,4263b,4274a,4275a,4284a,4286a 型号是LCR电桥.
4278a是电容电桥表.
另一方面,38网有Quadtech1692 LCR电桥服务手册
谁可以帮助转到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c中的null detector其实和图b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图b的Rr是随量程切换的,图c的null detector是固定的。
图b的运放身兼null detector和180°反相驱动,要注意这个180°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null detector本身的相移叠加在上面无法消除,频率越高误差就越大。
而图c则是把null detector独立出来了,由它的输出来调整驱动信号的相位直到null detector输出为0,这样null detector本身的相移就消掉了。
这个电路是很复杂的,调试也不是那么容易,建议你考虑现代点的办法吧,例如两路高速ADC做FFT分析,可能还更容易些。

网友:
感谢3楼..虽然不能看清楚电路图.非常相的似设计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17332&bbs_page_no=1
(22楼的lcr_meter_817_shematic_13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楼主位】psir
图c中的null detector其实和图b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图b的rr是随量程切换的,图c的null detector是固定的。
图b的运放身兼null detector和180°反相驱动,要注意这个180°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null detector本身的相移叠加在上面无法消除,频率越高误差就越大。
而图c则是把null detector独立出来了,由它的输出来调整驱动信号的相位直到null detector输出为0,这样null detector本身的相移就消掉了。
这个电路是很复杂的,调试也不是那么容易,建议你考虑现代点的办法吧,例如两路高速adc做fft分析,可能还更容易些。
能否请教高速adc做fft分析有没有那边有范例或讨论的?我没有做过FFT,一点概念都没有,
这种作法应该就和 AD5933 这颗网路分析仪的 IC 一样原理。

网友(2012-03-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楼主位】psir
------------------------------------------------------ ...

可以先从DFT算法看起,其实DFT算法在AD5933的Datasheet中也有写;

【为方便理解,先不考虑AD5933那种只有单个ADC的结构,
因为这会涉及到信号源与ADC的同步问题】

整个过程大概如下:

先用一个双路ADC对矢量V和矢量I信号进行同时采样,
采样后,得到V矢量和I矢量的两组序列,

然后分别对V和I矢量的样点进行两次DFT运算,
可以分别得到V矢量和I矢量的幅度和相位信息,
从而可以推算出V和I之间的相位和幅度关系,
进而可以算出其他所需要的待测物理量;

采用这种办法,
平衡电桥就不是必需的了,
比如采用VI法,只要有一个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可以省去在宽频段范围内的正交信号源,
矢量乘法都直接在数字域内完成了。

楼主:
Receive 兄r好久不看到您的帖子了,感谢您上来回覆这个主题。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哦,用高速 A/D 转换器是可以对正弦波做采样,

不过如果要采样超过 100KHZ 以上的话恐怕就很困难了,而且 A/D IC 也很贵吧,

请问 DFT 运算有没有具体的作法可以叁考?

例如我现在得到V矢量和I矢量的两路 A/D 序列,

要代进什麽样的公式内去运算呢?谢谢。

网友B:
超过100KHz的采样确实有困难,
不过因为激励信号的频率是精确已知的,所以可以用等效采样的方式来实现,
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对ADC采样速率的要求。
印象中南京长盛有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回头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00KHz的采样确实有困难,
不过因为激励信号的频率是精确已知的,所以可以用等效采样的方式来实现,
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对ADC采样速率的要求。
印象中南京长盛有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回头放上来。

谢谢您,期待您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期待您的文章。

请看附件的文章:

网友:
还有另外一篇文章,虽然没有各个模块的细节说明,
但是可以看看整体结构。

网友:
0.02%全量程精度,厉害。

网友:
使用i/v方式还是自动平衡电桥方式,一直困惑着我。

1、可能由于获得较低的噪声?因为自动平衡电桥的噪声,比i/v方式信号放大要小一个数量级。

2、在俄论坛那个rlc-2的开发者,极力推崇自动平衡电桥方式。当别人问道为什么时,他回答说,不要问我为什么。

既然商业电桥基本都是电桥方式,还是采用这种方式比较稳妥?

网友:
呵呵,倒是觉得不必拘泥hp那个文档。毕竟这个文档年代久远,现在带宽高的运费比比皆是。因此,是否无需null 检测?

事实上,100k的电桥已经有使用ne5532或者tl061这类芯片的。想必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