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脚本虚拟机和ucGUI以及嵌入式

楼主(2012-01-11):
在NiosII系统和Cortex-M3系统上测试过,NiosII目前仅仅用LUA脚本控制了LED,STM32平台是测试SD卡读写和LUA脚本装载器的。

打算做一个NiosII加大液晶的板子,但是在做之前还是先在PC上仿真下。

玩LUA虚拟机是需要大内存的(脚本复杂的话,要100K或以上在干放心使用),所以选择NiosII,例化一个SDRAM控制器……
CM4不错,有浮点指令,要知道Lua解析器默认只有一种数据类型,就是浮点,刚好手里有STM32F4 Discoery,但是现在没有底板,还是放一放。

lua抽象程度比C要高,如果用lua来描述应用程序需求,用C来弥补细节问题,再配合一个好的构架,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比较好玩。于是,今天尝试了一下lua和ucGUI的绑定

先来看一张图:

这个是VisualStudio 2010 + lua 5.20 + ucGUI 3.90a 的测试效果。

楼主:
这三个C函数会被注_册进LUA环境:

主要作用是创建按钮,显示消息框和修改按钮的文本。
在主程序中依次注_册各个部分:

楼主:
这个是C语言的事件分发代码:
先筛选事件类型,然后将控件ID发送到LUA环境。

这个是系统程序的lua部分:
Event = {}; --事件列表。
CtlId = 100; --控件ID计数,ucGUI每一个空间都有唯一的一个ID号,初始值设定为100

function Button(b)
    local B = ButtonCreate(b.x, b.y, b.width, b.height, CtlId);
    SetText(B, b.text);
    Event[CtlId] = b.onclick; --添加时间处理记录
    CtlId = CtlId + 1;
end

function DoEvent(id)
    local fn = Event[id] --根据控件ID获取事件处理程序
    if fn then fn() end --如果事件处理程序不为空,则执行。
end
在系统程序的LUA代码部分,各个控件的事件处理程序在创建控件的同时就以控件ID为索引被登记,所以只要收到C语言部分发送过来的ID号就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程序。

楼主:
使用LUA可以在不引入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协作式线程,闭包,动态类型等高级抽象,能简化应用程序的开发。类似Andorid
这个是在:STM32F103RBT6上面的测试结果:

=============================================================
for i = 20,200,20 do
        show(10, i, "Lua is Runing.. " .. i);
end
show(10, 220, "Memory Used: " .. mem_use() .. "KB");
=============================================================

其中,LUA仅加载数学函数库和字符串库,在IAR中,堆被设定为14KB,栈设定为2KB,LUA装载部分为自定义的基于FatFS与SD卡的装载器。

=============================================================

网友:
想法挺好!

网友:
正在看elua.

楼主:
在不变动C语言部分的情况下,完成一个类似密码锁的东西:

网友:
牛啊。

也有 同样的STM32开发板,试试。

楼主:
这个是为编写及测试lua脚本启动以及事件框架(而非仅仅在计算机上仿真)设计的电路板,

现在就等年终奖了,拿到就做板。
实验成功后释放所有技术资料!

网友:
亮点是LZ的效果图!

网友:
引用图片【12楼】linhaimi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为编写及测试lua脚本启动以及事件框架(而非仅仅在计算机上仿真)设计的电路板,

引用图片
现在就等年终奖了,拿到就做板。
实验成功后释放所有技术资料!

好啊。顶楼主。

网友:
帅气。。。楼主好人,坐等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
这个3d效果确实nb

网友:
怎么不搞rt-gui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搞rt-gui呢?
以目前的打算,脚本是前端,绑定的gui是后端,计划上是可以切换的。
打算做成和具体的gui实现无关的一种设计,到时候打交道的是按钮,是窗口,而不是具体的gui环境。这是一个想法,个人能力有限,很多东西到时候还需要大家的帮助的。

网友:
有了Lua,使用Lua的XML装载器,就可以用xml文件来描述界面了!~
然后做一个UI设计器,设计生成xml文件,下载到下位机,下位机解析xml文件,哈哈!~

嵌入式GUI框架 FTK 就是这样的

FTK(funny tool kit) 是一个用在嵌入式平台的 GUI 开发框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0395

网友:
好,非常好。期待搂主的大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法很好,期待LZ大作!
LUA感觉还是有点大,
如果有专为单片机设计的
脚本语言就更好了!eLUA不知如何?
有人玩没?

网友:
这个不错。有一个用lua来做的xml GUI界面的开源项目.

网友(2012-03-11):
楼主,2012了,期待你的开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错。有一个用lua来做的xml gui界面的开源项目.

啥开源项目?

网友(2012-04-1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为编写及测试lua脚本启动以及事件框架(而非仅仅在计算机上仿真)设计的电路板,

看来现在公司发年终奖都不积极。

网友(2012-06-28):
再顶,不错,不知何时能见真容

网友(2012-08-29):
mark一下,估计LZ去年的年终奖……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代码?

网友C(2012-10-16):
您好 , 请问下楼主用的iar是哪个版本的   为什么我的代码运行不了

网友:
楼主的年终奖没了?

网友(2013-09-07):
引用 网友C:
您好 , 请问下楼主用的iar是哪个版本的   为什么我的代码运行不了

应该是icf文件没有修改吧

网友(2015-12-06):
然后没有然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