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23可以直接推动2N3055 或者2SC5200大功率管吗?

楼主(2012-01-11):
RT 修手机用的电源坏了,里面坏了个TIP42 ,现在我想给他加个大点的变压器让电流扩到3A左右,从网上找到了他的数据手册,里面说这个芯片不扩流可以输出100MA 请问我直接把TIP42换成 2SC5200之类的大功率管能直接驱动吗?还是要加一级推动管?另外他的手册里有典型的扩流应用电流不过用的管子是2N3997网上找不到这个管子的资料也不知道他的驱动电流多大?

网友:
大功率扩流三极管在大电流时放大倍率是比较低的
建议参考最低放大倍率考虑是否需要加一级推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的图有时候比参数表更重要,因为参数表只能列出某个条件下的参数,而图能表现不同条件下参数的变化。
下面简单说一下主要的几个图怎么看,也以c5200为例:

vce-ic关系图 (原文件名:1.jpg)
上图中右上角标注测试条件为共射电路,温度25摄氏度。x坐标是vce,y坐标是ic,每条曲线上标记的数字是ib,所以这张图反映的是不同基极电流时,ce压降和集电极电流之间的关系。例如你做线性稳压电源,最大电流4a,此时你希望调整管压差在2v以内,那你可以从这张图查到,驱动电流ib需要在40ma-50ma之间,而普通运放输出电流一般只有20ma,所以你需要多一级驱动才能有足够的驱动电流。

vce(sat)-ic关系图 (原文......

根据 咕唧霖大师的回复我看不大需要扩流管,因为VCE在10V以内电流3A需要驱动电流不过30MA左右 这片子应该可以胜任,果断换上去做做实验

网友:
LM723???
这家伙太帅了,80年代前期黑白电视里面常见,日本的仿品更多,话说我已经有整整25年没见过这家伙了。
我最后一次见过这个芯片的时候,这论坛里面70%的网友还都是液体吧。

网友:
换成BDX33B 达林顿  放大倍数2500  8A 不知够不够用

网友:
2L 回复 6L???
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