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键盘扫描程序的错误

楼主(2012-01-11):
按键扫描(逐行扫描)

//--------------------------------------------------------------------------------------------------
// 函数名称: kbscan         键盘扫描子程序
// 函数功能: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有返回键值,没有返回0
// p1的高四位为列,低四位为行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                                                   列4      列3     列2      列1      行4      行3      行2        行1
// 过程:先根据列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没有返回0,有则逐行扫描以确定按键所在的行,再确定按键所在列
//             从而最终确定该按键。
//--------------------------------------------------------------------------------------------------
uchar kbscan(void)
{
uchar sccode,recode;
P1=0xf0;                       //置所有行为低电平,行扫描,列线输入(此时)
if((P1&0xf0)!=0xf0)            //判断是否有有键按下(读取列的真实状态,若第4列有键按下则P1的值会变成0111 0000),有往下执行
{
        delays();                   //延时去抖动(10ms)
        if((P1&0xf0)!=0xf0)         //再次判断列中是否是干扰信号,不是则向下执行
         {
            sccode=0xFE;                 //逐行扫描初值(即先扫描第1行)
             while((sccode&0x10)!=0) //行扫描完成时(即4行已经全部扫描完成)sccode为1110 1111停止while
             {
                   P1=sccode;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本行有键按下(即P1(真实的状态)的高四位不全为1)
                   {
                          recode=(P1&0xf0)|0x0f; //输出列扫描码 按位或运算
                          return(sccode&recode); //返回行和列
                    }
                    else //所扫描的行没有键按下,则扫描下一行,直到4行都扫描,此时sccode值为1110 1111 退出while程序
                   {
                            sccode=(sccode<<1)|0x01;//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else
            {
              return 0;        //无键按下,返回0
            }

}

网友(2012-02-25):
弱弱的问一句:为啥一定要一行一行扫描?
我的方法:1.输出0fh之后再输入,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无则继续输出0fh,有键按下则继续;2.输出f0h之后再输入,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无则返回第1步,有键按下则继续;3.将1,2步获得的输入做异或,获得与按键唯一对应的代码;4.查表核对代码,即可找到按下的是哪个数值。
C语言没看懂,我用汇编实现过。个人感觉,我的方法比较笨一点,在编程上面比较容易实现,思路对于我这样的菜鸟好理解些,另外,这个键盘是4*4的矩阵键盘,接一个8位的输出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