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让WIN7在合上手提电脑上盖时(或按关机键时),不是休眠或关机,而是执行我编

楼主(2012-01-12):
如果这个功能实现的,我的手提电脑就能100%的保证数据安全,就算被抢了也不怕了 :)

到时我会将完整的方案写出来。 就余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了。

----------------------------------------------------------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

   我使用 win7 的 bitlocker 加密硬盘。 我发现在WIN7缺省的睡眠或休眠时,不会自动将已经打开的 bitlocker 硬盘关闭。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被人偷了电脑,硬盘是打开状态,数据可以被人偷走的。(关机与重启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已经可以用命令行手工的将硬盘的bitlocker关闭(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 也就是说,如果合上手提电脑上盖时(或按关机键时),能执行我写的代码,睡眠或休眠时,也能启动硬盘加密保护。

网友:
阿莫,还有一个办法,启动的时候利用win7的计划任务启动一个程序,这个是什么程序都无所谓,不管是加密程序还是你自己的什么。

没有这个程序,别人也打不开,一样可以安全。

计划任务中没有为关机设置的触发,所以改起来可能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莫,还有一个办法,启动的时候利用win7的计划任务启动一个程序,这个是什么程序都无所谓,不管是加密程序还是你自己的什么。
没有这个程序,别人也打不开,一样可以安全。
听不懂。

网友:
既然笔记本可以通电主板检测到屏幕盖上,就应该可以做得到,我猜想,通过驱动程序的方法,应该可以做得出来。
OS系统的检测方法是:屏幕盖跟主板,有一个微动开关在做互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莫,还有一个办法,启动的时候利用win7的计划任务启动一个程序,这个是什么程序都无所谓,不管是加密程序还是你自己的什么。
没有这个程序,别人也打不开,一样可以安全。
计划任务中没有为关机设置的触发,所以改起来可能很麻烦。

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电脑在休眠状态被偷的话,别人直接关机,把硬盘取出后,没有任务保护措施。
而站长的意思是,在休眠状态里,对硬盘采取保护或者加密。直接关机取出硬盘,里面的数据也是一般方法无法查阅的。

网友:
gpedit.msc打开组策略-windows设置-关机脚本-加入批处理
xp是这样的,win7不知道还行不行,参考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划管理工具-创建基本任务(或者创建任务),剩下的你应该比我精通。

阿莫,你的这个策略我觉得有些问题,如果你电脑有密码,别人肯定会直接装系统或者拆下硬盘看看。所以你这个方法有些问题。

如果像我说的,文件都是密文存储的,只有特定软件和密码才能打开,别人抢走也没用。

网友:
或者换一种思路,我以前用过一种程序
防止意外按到开关,导致关机的
原理是拦截系统的关机指令
给与屏幕上提示
在提示期间按指定键就会正常关机

说明,可以自己编一个隐身程序在后台一直运行的

仅提供一个思路
因为不会编程序
也不知道系统自带有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局限性啊,如果没有密码,加密的文件还是无法查看,阿莫的策略才是有问题的,如果对方直接按5秒钟电源按钮,什么软件程序都是扯淡的。对吧。

网友:
笔记本上一般都是干簧管或者是霍尔元件吧,有时候把耳机放到键盘附近一个位置,结果自己就休眠了(我设置的是合上上盖休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局限性啊,如果没有密码,加密的文件还是无法查看,阿莫的策略才是有问题的,如果对方直接按5秒钟电源按钮,什么软件程序都是扯淡的。对吧。
你根本没有明白我的加密方法。 将它写到楼主位了。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

   我使用 win7 的 bitlocker 加密硬盘。 我发现在WIN7缺省的睡眠或休眠时,不会自动将已经打开的 bitlocker 硬盘关闭。也就是说,如果这时候被人偷了电脑,硬盘是打开状态,数据可以被人偷走的。

   我已经可以用命令行手工的将硬盘的bitlocker关闭(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 也就是说,如果合上手提电脑上盖时(或按关机键时),能执行我写的代码,睡眠或休眠时,也能启动硬盘加密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gpedit.msc打开组策略-windows设置-关机脚本-加入批处理
xp是这样的,win7不知道还行不行,参考一下吧
WIN7也有。 但是,我需要的是休眠或睡眠,而不是开机与关机。

网友:
可以参考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en-US/w7itproui/thread/a5f9d579-00c7-49fd-9bf4-a13ef1a01c93/

网友:
要是能应付以下的对策才有效:

强制拔掉笔记本电池,关机。
然后开机用U盘引导进入PE系统。 这时候硬盘的数据都是赤裸的。随便读写拷贝。

网友:
难道有人想劫阿莫?
如果不是的话,我个人觉得,一般偷或抢电脑的人不会关心你的数据吧,可能最多看看有没有艳照。

如果数据真的很重要不能丢的话,就算是电脑坏了,你也悲剧了呀。

其实只要个数据加密码软件就可以了,只不过在开机时运行一下就行了,我觉得抢电脑一般都是发生在关机状态吧,难道你没事会在大街上随便开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能应付以下的对策才有效:
强制拔掉笔记本电池,关机。
然后开机用u盘引导进入pe系统。 这时候硬盘的数据都是赤裸的。随便读写拷贝。
你说的这种情况, bitlocker 都能保护的,不用担心 。

回复 网友E:
难道有人想劫阿莫?
如果不是的话,我个人觉得,一般偷或抢电脑的人不会关心你的数据吧,可能最多看看有没有艳照。
如果数据真的很重要不能丢的话,就算是电脑坏了,你也悲剧了呀。
其实只要个数据加密码软件就可以了,只不过在开机时运行一下就行了,我觉得抢电脑一般都是发生在关机状态吧,难道你没事会在大街上随便开电脑?
你没有看明白我说的。 正常使用,经常是将电脑在休眠或睡眠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参考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en-us/w7itproui/thread/a5f9d579-00c7-49fd-9bf4-a13ef1a01c93/

好像是提到这个。有空试一下。

网友:
没用过Win7的人飘过!

网友:
这里的东西可能有用,不过只能试用30天
http://soft.cfan.com.cn/safe/201112/30/1325230593d40790.shtml
里边的Laptop Assistant
安装后右键单击屏幕右下方图标
》》LID control option》》Lid close execute 可以选择目标exe程序

编辑原因:理解错误

网友:
合盖运行的话是这个Lid close execute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莫,这个应该是没有用的,本来我是写了这个的,后来我仔细看了下,我电脑上一直用睡眠或者休眠的,但是这个的触发日志为空。

所以……

bitlocker在不正常关机是锁定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阿莫,这个应该是没有用的,本来我是写了这个的,后来我仔细看了下,我电脑上一直用睡眠或者休眠的,但是这个的触发日志为空。
所以……
bitlocker在不正常关机是锁定的对吧?
我刚才特意测试了一下,将bitlocker打开成解密状态后,再长按关机键6秒强行关机(我的X1电池内置,无法拨电池)。再开机,发现 bitlocker 是加密状态的。

bitlocker 是微软花了很大气力开发的,安全性应该是值得信赖。 但它设计成休眠与睡眠恢复后状态不变,而不是设成加密状态,这点我觉得比较费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能应付以下的对策才有效:
强制拔掉笔记本电池,关机。
然后开机用u盘引导进入pe系统。 这时候硬盘的数据都是赤裸的。随便读写拷贝。
你说的这种情况, bitlocker 都能保护的,不用担心 。

拆下硬盘到别的电脑也读不出来就真正的可以

以前的THINKPAD是有颗加密芯片做这个事情的,

如果忘记密码,呵呵,谁也读不出来,包括IBM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合盖运行的话是这个lid close execute

是修改了注册表的吗? 或是需要这个软件一直运行才生效。如果是后者,我就不想用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指纹,有指纹休眠后或者待机后,或者屏幕保护都需要。
这样一般是进不去系统的,他只有关机。关机后,你们硬盘加密 不是又起效了。
共参考。

网友:
不懂,设置合盖锁屏不行么?

网友:
http://topic.csdn.net/t/20030918/10/2272875.html

这个帖子里说到了电源管理事件发生时通告给所有窗口的消息

不过 Windows 半年一小改两年一大动,所以现在的 Win7 还有没有这个事件就不好说了,MSDN 上也看到了相关事件无通知的 BUG 汇报来着

网友:
我的win7不关机,一直使用睡眠方式,开机后好像要重新输入密码登陆

网友:
可以自己编程 获取 WM_POWERBROADCAST 消息 进行处理

网友:
假设你在休眠或待机 时开启了硬盘的加密功能。
试问:当你从休眠或待机中返回登录时,操作系统如何读取硬盘里的系统文件?此时硬盘处于加密状态!

也许OS连显示输入密码的背景都需要从硬盘里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H:
假设你在休眠或待机 时开启了硬盘的加密功能。
试问:当你从休眠或待机中返回登录时,操作系统如何读取硬盘里的系统文件?此时硬盘处于加密状态!
也许os连显示输入密码的背景都需要从硬盘里加载。
确实如楼上所说。

有一种USB-KEY和口令同时使用来控制硬盘访问的固态硬盘。每次上电后需要插入key和输入密码才能切换到用户区域,否则只能看到一个小容量的只可读的盘。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保护用户的数据不泄漏。不足之处就是不能使用待机模式,会蓝屏的。

网友:
bitlocker的可靠性不如PGP Desktop,它有Sleep时,自动卸载加密盘的功能,也可以指定空闲一段时间卸载

网友:
回复 网友I:
bitlocker的可靠性不如pgp desktop,它有sleep时,自动卸载加密盘的功能,也可以指定空闲一段时间卸载

PGP的确比Bitlocker好用上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J:

拆下硬盘到别的电脑也读不出来就真正的可以

以前的THINKPAD是有颗加密芯片做这个事情的,

如果忘记密码,呵呵,谁也读不出来,包括IBM自己

我当然测试过,bitlocker 加密后,拿到另一台电脑里,是读不出数据的。我试过到另一台WIN7下,输入密码,就能读到硬盘。这点比用芯片加密的更好(否则电脑坏了自己也拿不出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win7不关机,一直使用睡眠方式,开机后好像要重新输入密码登陆
你说的 windows 的登录,与 bitlocker 加密是两码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bitlocker的可靠性不如pgp desktop,它有sleep时,自动卸载加密盘的功能,也可以指定空闲一段时间卸载
pgp的确比bitlocker好用上一些。
我不喜欢安装第三方的工具 :) 比如我的手机虽然是智能机,除了输入法外,我不安装任何的其它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假设你在休眠或待机 时开启了硬盘的加密功能。
试问:当你从休眠或待机中返回登录时,操作系统如何读取硬盘里的系统文件?此时硬盘处于加密状态!
也许os连显示输入密码的背景都需要从硬盘里加载。
bitlocker 是这样处理的:

   如果是C盘,会在启动系统时缺省就自动解密。(但如果将硬盘拆下来到其它的机上时就是加密状态)。
   如果是D盘,缺省是加密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win7不关机,一直使用睡眠方式,开机后好像要重新输入密码登陆
你说的 windows 的登录,与 bitlocker 加密是两码事。

其实是一回事吧,无法登录系统就无法读硬盘的东西。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参考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en-us/w7itproui/thread/a5f9d579-00c7-49fd-9bf4-a13ef1a01c93/
好像是提到这个。有空试一下。
试了一下,勉强可以,不过用起来生不如死,原因:

9. On conditions tab, check the box “Wake the computer to run this task”. Click OK.

是在重新启动后才运行,而不是在休眠前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里的东西可能有用,不过只能试用30天
http://soft.cfan.com.cn/safe/201112/30/1325230593d40790.shtml
里边的laptop assistant
安装后右键单击屏幕右下方图标
》》lid control option》》lid close execute 可以选择目标exe程序
详细测试了一下,果然是可以用的。

可惜是需要一直运行这个软件才行。另:找不到注册码也是比较痛苦,有人有这个1.5版的注册码吗?

网友:
看了一下,针对BitLocker的攻击手段主要有DRAM残留和DMA,DRAM残留法要用专用硬件在很短时间内把DRAM的内容读出来,找出里面的BitLocker密钥。DMA法可以用1394或者PCI总线直接读出内存内容,这个风险比较高。
但是哪个方法都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才能做到,几乎是电影情节一样了,一般抢劫估计不会费这么大的劲来破译一台未知电脑的信息,而如果是有针对性的盗取资料,能掌握这种技术的黑客也有更多风险更低、更不容易察觉的手段,估计不会大费周章用抢的。

网友:
回 【14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要是能应付以下的对策才有效:
强制拔掉笔记本电池,关机。
然后开机用U盘引导进入PE系统。 这时候硬盘的数据都是赤裸的。随便读写拷贝。
---------------------------------------------------------------------------
不用 win7 。 在XP 下 装 TrueCrypt 就行, TrueCrypt 加密的分区 没有密码读不了。

网友:
TrueCrypt 这个还是不错的,绿色,可以二级加密,也可以用户注销,进入待机状态时卸载,

楼主:
回复 网友M:
truecrypt 这个还是不错的,绿色,可以二级加密,也可以用户注销,进入待机状态时卸载,
加密方法肯定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 我只相信微软这类大公司。

所以,解决 bitlocker 的问题才是正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试了很多次,发现系统日志里面的几个条件都可以,比如说   TCP/IP NetBIOS Helper 服务处于 running 状态。

事件查看器 (原文件名:捕获.PNG)

下面是我的测试配置,不过程序会在后台运行,进程里面看得到,但是没有窗口

[唤醒计算机执行此任务]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的 (原文件名:捕获4.PNG)

楼主:
找到一些 bitlocker 的配置资料,可惜没有休眠与睡眠时的设置。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单击开始,并在搜索程序和文件搜索框中输入gpedit.msc。
在本地计算机策略导航窗格中,展开,然后选择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然后BitLocker 驱动器加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一些 bitlocker 的配置资料,可惜没有休眠与睡眠时的设置。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单击开始,并在搜索程序和文件搜索框中输入gpedit.msc。
在本地计算机策略导航窗格中,展开,然后选择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然后bitlocker 驱动器加密。

试试计划任务

不知道 "armok 阿莫" 是否可以见到未经审核的id的回复

网友:
阿莫,我的设想:
    既然合上电脑,能触发睡眠,那是不是执行的【睡眠程序】呢?做一个批处理的程序,命名为【睡眠程序】,这个批处理程序内含你的代码和睡眠程序,是不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呢。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N:
阿莫,我的设想:
    既然合上电脑,能触发睡眠,那是不是执行的【睡眠程序】呢?做一个批处理的程序,命名为【睡眠程序】,这个批处理程序内含你的代码和睡眠程序,是不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呢。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如何知道 【睡眠程序】 放在哪里?

回复 网友O:
试试计划任务
不知道 "armok 阿莫" 是否可以见到未经审核的id的回复
-----------------------
上面已经有网友提到。19楼。我试了一下,勉强用起来非常痛苦。

网友:
回复 楼主:

46楼的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阿莫,没有这么复杂,只要将登陆的用户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在电源选项中勾选唤醒时需要密码就可以了,被盗之后他打开是需要输入用户密码的,否则就只能强制关机重启,而强制关机重启后就会启用BitLocker。

网友:
bitlocker 是微软花了很大气力开发的,安全性应该是值得信赖。 但它设计成休眠与睡眠恢复后状态不变,而不是设成加密状态,这点我觉得比较费解。
------------------------
记得MS解释过:休眠是实现快速开关机,让用户进入工作状态
所以恢复至当时状态,包括BL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回复 楼主:
46楼的方式是否可行?
我上面已经提到,46楼的方法不可行。原因是最后一个图:需要在唤醒电脑后,才执行指令。 我测试过用起来很痛苦。不流畅,并且容易出问题。

回复 网友P:
阿莫,没有这么复杂,只要将登陆的用户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在电源选项中勾选唤醒时需要密码就可以了,被盗之后他打开是需要输入用户密码的,否则就只能强制关机重启,而强制关机重启后就会启用bitlocker。
你说的方法的确是可行的。不过。。。。
我不希望给我的电脑加密码,原因是有时我会将电脑给其它人用,比如我忙时会让同事帮忙一下。
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将 bitlocker 驱动器加密就行,就能保护我的机密数据。(我的数据全部放在加密盘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划管理工具-创建基本任务(或者创建任务),剩下的你应该比我精通。
阿莫,你的这个策略我觉得有些问题,如果你电脑有密码,别人肯定会直接装系统或者拆下硬盘看看。所以你这个方法有些问题。
如果像我说的,文件都是密文存储的,只有特定软件和密码才能打开,别人抢走也没用。

thinkpad的电脑貌似有个生物芯片之类的,在bios里面设置密码,没有这个密码是开不了机的,即使把硬盘拆下来放别的电脑上也读不出来,反正我的电脑是这样的,除非在bios里把这个密码取消,否则换别的电脑也读不出来,我试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thinkpad的电脑貌似有个生物芯片之类的,在bios里面设置密码,没有这个密码是开不了机的,即使把硬盘拆下来放别的电脑上也读不出来,反正我的......
这样会有问题:万一我的电脑坏了,数据岂不拿不出来?

楼主:
找到一些新资料:

BitLocker 对使用睡眠或休眠电源管理选项有什么含意?

BitLocker 的基本配置(包括 TPM 但不包括高级身份验证)可为睡眠或休眠模式提供附加安全。如果将其配置为使用高级身份验证模式(TPM+PIN、TPM+USB 或 USB),则 BitLocker 可为休眠模式提供更大的安全性。此方法更加安全,因为从休眠返回时需要 BitLocker 身份验证。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cc766200(WS.10).aspx#BKMK_Sleep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希望给我的电脑加密码,原因是有时我会将电脑给其它人用,比如我忙时会让同事帮忙一下。

原来如此。
这种情况应该另外新建一个没密码的公用账号,毕竟在加密区域外也很可能有敏感信息,例如IE缓存,图片预览缓存,临时文件,注_册表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中木马。
给自己的帐号上密码,给临时用户分配低权限帐号,做好文件系统权限设置,这才是上策。

补充:公用账号其实也应该加上密码,如有公司内部机密文件不想电脑被盗后外流,但又需要多人共享访问的情况,可以用EFS加密,权限控制精细到帐号级和文件级,这才是终极解决之道。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

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方法,没有使用第三方软件,仅是WIN7内部的功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在我的实际使用中,应该已经够用了。 有空我整理一下上传。

大家继续讨论,看看有没有更常规的方法。

楼主:
后记:

我的方法是:

1. 建立一个批处理,内容如下:

C:\Windows\System32\manage-bde.exe -lock e:
d:\pstools\psshutdown.exe -d -t 0

第一句是锁定加密盘。
第二句是睡眠。由于WINDOWS没有睡眠指令,我使用了PSTOOLS工具指令。

然后,我将这个批处理的快捷方式拖到桌面, 定义了它的快速键: SHIFT + CTRL + Z。也就是说,我每次用完,用左手很顺手的按一下 SHIFT + CTRL + Z 就能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注意,不是休眠)。

在进入睡眠状态前,已经将硬盘加密。

为了强逼自己一定要这样关机, 我将合上盖子的动作设为: 不作任何处理。 这样,就能养成习惯,用完按 SHIFT + CTRL + Z (X1电脑的最左边三个键)

网友:
额  佩服阿莫  真有想法

网友:
阿莫,这个才是你想要的,软件不需要注_册付费,不过会注_册系统服务。 http://forum.pocketables.net/showthread.php?p=34900#post34900

楼主:
回复 网友R:
阿莫,这个才是你想要的,软件不需要注_册付费,不过会注_册系统服务。 http://forum.pocketables.net/showthread.php?p=34900#post34900
能帮忙上传上来吗?

这个地方需要注册,注册的验证码很难看得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电源管理软件里面都有设置的!

网友:
暂时看不太懂,先记号下,用到时再研究!谢谢阿莫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阿莫,这个才是你想要的,软件不需要注_册付费,不过会注_册系统服务。 http://forum.pocketables.net/showthread.php?p=34900#post34900
能帮忙上传上来吗?
这个地方需要注_册,注_册的验证码很难看得懂啊。。。

汗...验证码很标准...

网友:
mark 休眠加密硬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高深了,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