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I DMX512智能照明系统对照

楼主(2012-01-12):
这是我们在做的DALI方案包含DMX512协议 详细资料可以找我要 我的QQ328934343 多交流ourdev_712509EFZ2FO.pdf(文件大小:1.63M) (原文件名:瑞萨LED研讨会.pdf)

目前全球主流LED控制方式主要分为TRAIC调光、DMX512以及DALI。以下是三种方式的介绍及对比:
可控硅TRAIC介绍:
   普通的白炽灯和卤素灯通常采用可控硅来调光。因为白炽灯和卤素灯是一个纯阻器件,它不要求输入电压一定是正弦波,因为它的电流波形永远和电压波形一样,所以不管电压波形如何偏离正弦波,只要改变输入电压的有效值,就可以调光。采用可控硅就是对交流电的正弦波加以切割而达到改变其有效值的目的。
  然而,可控硅调光存在一系列问题。
  1. 可控硅破坏了正弦波的波形,从而降低了功率因素值,通常PF低于0.5,而且导通角越小时功率因素越差(1/4亮度时只有0.25)。
  2. 同样,非正弦的波形加大了谐波系数。
  3. 非正弦的波形会在线路上产生严重的干扰信号(EMI)
  4. 在低负载时很容易不稳定,为此还必须加上一个泄流电阻。而这个泄流电阻至少要消耗1-2瓦的功率。
  5. 在普通可控硅调光电路输出到LED的驱动电源时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就是输入端的LC滤波器会使可控硅产生振荡,这种振荡对于白炽灯是无所谓的,因为白炽灯的热惯性使得人眼根本看不出这种振荡。但是对于LED的驱动电源就会产生音频噪声和闪烁。
   可控硅调光虽然有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它却有着一定的的优势,那就是它已经和白炽灯卤素灯结成了联盟,占据了很大的调光市场。如果LED想要取代可控硅调光的白炽灯和卤素灯灯具的位置,就也要和可控硅调光兼容。

  具体来说,在一些已经安装了可控硅调光的白炽灯或卤素灯的地方,墙上已经安装了可控硅的调光开关和旋钮,墙壁里也已经安装了通向灯具的两根连接线。要更换墙上的可控硅开关和要增加连接线的数目都不是那么容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变,只要把灯头上的白炽灯拧下,换上带有兼容可控硅调光功能的LED灯泡就可以。这种战略就像LED日光灯一样,最好做成和现在的T10、T8荧光灯尺寸大小完全一样,不需要专业电工,普通老百姓就可以直接更换,那就可以很快普及。因此国外很多生产LED驱动IC的厂商都开发出了可以兼容现有可控硅调光的IC来。

  DMX512介绍:
 DMX 512协议是Digital Multiplex的缩写,是灯光行业数字化设备的通用信号控制协议,同时也是是一种国际协议。   USITT DMX512/1990是调光和灯光控制台数据传输标准,是娱乐灯光领域常用的控制协议。以前0-10V模拟控制用的比较多,现在DMX512是娱乐灯光行业最主要的控制协议。USITT DMX512/1990是由美国剧场技术协会USITT提出的。最原始的版本出版于1986年,在1990年做了修改。

DALI 介绍:
DALI是由IEC929所规范的数字式可寻址照明接口和协议。DALI是一种双线控制系统,可控制16组,每组64个电子镇流器,每组电子镇流器可以在现场由控制装置加以设置,可以在不用继电器的情况下,完成对灯照明的控制,并且灯的工作状态可以存储在控制电路中。

通过网关,DALI可以非常方便地和现有的总线控制系统结合在一起(如EIB、LON和Ethernet),即通过网关构成控制范围更广的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DALI与其他照明控制系统的比较如图2所示,DALI与建筑物管理系统的连接,DALI与DMX512的集成原理,同样DMX512还可以和采用TCP/IP协议的因特网向上集成,组成控制范围更大的照明调光控制系统。

网友:
你那有DALI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的Q328934343 你加我

网友:
mark 智能照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多交流下 我也想对比下ST 和 Motorola 的DALI 方案,好像ST的DALI是软件模拟的吧?瑞萨是硬件DALI接口。

网友:
"详细资料可以找我要"

发上来吧

网友:
dali    智能家电

网友:
mark照明系统

网友(2012-02-25):
先标记,用得着的。

网友(2012-07-02):
很不错,DALI的应用可谓任重道远,

网友(2012-09-29):
问一下dali的microchip,ST,moto中的哪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2013-03-08):
DALI 智能照明

网友(2013-04-28):
LED的舞台灯控制

网友(2017-03-27):
悄然升起,意思是有可能被打死?

网友(2017-12-26):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
DLA 比DMX512到底要好在那了

网友:
DALI,有时间看看。

网友(2019-04-24):
DALI 和 DMX512 的适用场合不一样, DMX512 注重灯光的动态效果而DALI 注重系统内控制和被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