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超级终端 求帮助

楼主(2012-01-12):
我用的 是430F5438  想搞个超级终端 看一些 设备运行的情况

求个思路  需要使用哪些 设备

网友:
是想在单片机上做终端服务?

网友:
这个简单,一个串口一个显示设备搞定。

网友:
哦对,还要有个键盘[接口]

楼主:
比如做ADC实验  把实验结果实时在终端显示啊

楼主:
有参考程序吗?
   小弟比较菜O(∩_∩)O

网友:
你只要搞定  uart 收发   液晶 驱动就行啦。

参考程序?你还不如问,有卖的没?

网友:
建议找430哥。

网友:
通过UART把数据发到PC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