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款基于430F5310的低功耗GSM/GPRS数据采集输出板,一起讨论

楼主(2012-01-12):
公司一直弄得是无线传输,最近搞得是GSM,对SIM900相对比较熟悉。
于是自己想自己设计一款更低功耗的电路出来,和大家分享下。
MCU采用430F5310;
GSM模块使用SIM900A;
电源采用两种接法:12V以上的蓄电池供电,芯片采用LM2675-ADJ,输出电压为4.0V;4V转3V采用TPS73280 LDO芯片,0.5uA的静态电流,给MCU供电;
第二种接法:直接使用3.7V锂电池供电;4V转3V采用TPS73280 LDO芯片,0.5uA的静态电流,给MCU供电;
存储芯片:SST25VF系列;3-6uA空闲电流;
485功能(可选):MAX3075芯片;
输入:2路电流输入;(尽量简化,直接接电阻,运放跟随)
3路模拟量输入(0-2.5V之间);
4路隔离输入(可选,毕竟电流比较大)
输出:5路数字量输出;
2路LED显示(可选);
开始上图。

楼主:
存储以及485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112140048.png)

楼主:
在此和各位讨论下。

网友:
这种东东的关键问题都在GPRS模块上面,持续连接网络,功耗下不去,及时待机,耗电也不少的

网友:
PCB底面的元器件怎么贴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都是定时连接服务器,如果短时间连接的话,功耗的确降不了多少,长时间的话就很可观

网友B:
我们现在也想设计这样一款低功耗的板子,不过只有1路电池(3.6V),不可充电的那种,打算用149来做,LDO打算采用AS1360

网友C:
我也用149和SIM300做小东西。请教楼主一个GSM模块启动的问题。注意到最后一张 原理图 中的PWRKEY是接按键的,现在想让其自动启动,可否将PWRKEY直接接地?

网友(2012-04-06):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149和SIM300做小东西。请教楼主一个GSM模块启动的问题。注意到最后一张 原理图 中的PWRKEY是接按键的 ...

PWRKEY串1K电阻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也想设计这样一款低功耗的板子,不过只有1路电池(3.6V),不可充电的那种,打算用149来做,LDO打 ...

你这个效果如何?功耗多少?3.6v给gprs模块供电的话,有点悬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连接服务器的话,要用时钟芯片吗?还是单片机直接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连接服务器的话,要用时钟芯片吗?还是单片机直接定时?

单片机内RTC启动,可以分钟、小时中断,也可以时间报警中断。我现在做的事分钟中断,每5-6分钟采集一个数据,保存,到正点时发送出去。RTC时钟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为了补偿误差,单片机的RTC来自SIM900,SIM900可以通过电池保持住,为了补偿时间误差,每次连接服务器都将获取显示时间,更新SIM900时钟,同时也更新单片机的时钟。

楼主:
样版出来了,正在调试,有机会出套板子,只不过单片机又换成F5310了。

楼主:
发现Ti的原厂FET430UIF确实好用,唯一不足之处就是调试一用万用表测时,调试出错。SBW就是下载太慢太慢,没法忍受。

楼主:
板子差不多了,重新更新下原理图。

楼主:
等会儿上照片

网友E:
以前用的一款GPRS模块,待机电流很小,DRX=5时只有2ma不到

楼主:
还有自己写的板子基本程序。

程序这两天刚写的,写的还不完善,实现的都是基本功能。
后面服务器连接程序还没开始弄,弄好后一起fa

网友:
你好,我也正在用这个,看了你的程序感觉很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一款GPRS模块,待机电流很小,DRX=5时只有2ma不到

哦,什么信号模块这么厉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一款GPRS模块,待机电流很小,DRX=5时只有2ma不到

什么型号的呢?介绍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什么信号模块这么厉害

M35, 4频的,价格不贵,这里有简介,其它资料不便上传,可以联系他们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的呢?介绍一下

SIM900睡眠也只有30ua电流,但是GPRS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网友:
30ua,够低了!~

楼主:
看情况,做个状态机,每一分钟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同时断链时能够自动连接;GSM将会一直处于低功耗状态,每1分钟唤醒一次。这个1分钟没有实际意思,只是做个演示,只有达到5,6分钟时低功耗的性能将会有明显的表现。

网友(2012-05-27):
正在学这个,谢谢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E:
M35, 4频的,价格不贵,这里有简介,其它资料不便上传,可以联系他们销售

这个模块很厉害啊。看了一下,他们是做模块的,没有做GPRS dtu等产品。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的资料,标记一下。

网友(2013-01-24):
标记一下,不错哦

网友(2014-07-08):
这个方案好啊。。。。。。。。。。。。。。。。。。。。

网友:
有问题可以找我, 我公司专业做无线远程抄表的,和你们做的一模一样,我们做了10年了

网友:
我们设备低功耗情况下做到<10uA,GPRS在线平均4mA

网友(2014-09-23):
标记下,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