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神人用过?SPI接口,读写寄存器均能成功,为何读取AD值不行

楼主(2012-01-12):
用的是Atmega32的内部SPI操作,
读写寄存器都能成功,为何就是读取24Bit的结果时,却不行
//************读取D转换结果*************
void ReadADConv(uint8_t Channel,uint8_t* ADVaule)
{
          CLRCS;
        SendCMD(RDATA);
        ADVaule[2]=SPISendReadByte(0xff);      //程序在此死住了
        ADVaule[1]=SPISendReadByte(0xff);
        ADVaule[0]=SPISendReadByte(0xff);
        SETCS;
}

网友:
死在那里感觉和SPI配置或程序有关系吧,和那个ad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你是用的CVAVR?是用的编译器自带的SPI函数?SPI(0)是读
另外请上传你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I的程序原来用来操作过TMP121,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并且我又看了一遍配置程序
读写ADS1248的寄存器是正常的

我用的时AVRSTUDIO+WINAVR

楼主:
ADS1248的DRDY引脚始终是低电平,
DRDY引脚应该是AD转换完成之后的变成低电平的

网友:
如果连续读会出现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分次读取,来保证读取不出问题

网友:
嗯~那就是死在那个SPIsendreadbyte函数的那个while等标志位里面了
那个标志位应该是SPI控制器在发送完后自动置位的,除非是从模式~感觉主模式和外部没啥关系.
看看SPI的初始化.
另外为啥你的sendcmd函数就可以执行通过,那个函数和sendreadbyte有啥区别?

网友B:
这样子试试

我操作是直接读数据,不用发命令,就OK

回复 楼主:
用的是atmega32的内部spi操作,
读写寄存器都能成功,为何就是读取24bit的结果时,却不行
//************读取d转换结果*************
void readadconv(uint8_t channel,uint8_t* advaule)
{
          clrcs;
        //sendcmd(rdata);
        advaule[2]=spisendreadbyte(0xff);      //程序在此死住了
        advaule[1]=spisendreadbyte(0xff);
        advaule[0]=spisendreadbyte(0xff);
        setcs;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次读取和多次读取都不行

回复 网友A:
#define        SendCMD(i)        SPISendReadByte(i)

两个函数一样,呵呵

就是死在了那个while等标志位里面了,一直在研究ADS1248的手册,也看了一下AVR的SPI的相关设置

确实没发现问题,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试试

另外,转换启动引脚START一直是置高的,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对 就是这样子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试试
另外,转换启动引脚start一直是置高的,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读还是不行,还是死在那里了

网友:
uint8_t spisendreadbyte(void)
{
        SPDR = 0xFF;
        while(!(SPSR & 0x80));
        return SPDR;
}

网友:
你在什么情况下读?
应该在DRDY置低以后才能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什DRDY一直为低,

网友:
SPSR |= _BV(SPIF);
这个似乎不用吧~以下引自mega32a DS 145页

Alternatively, the SPIF bit is cleared by first reading the
SPI Status Register with SPIF set, then accessing the SPI Data Register (SPDR).

在while那个语句中,SPIF已经被读取过了
只需要那个return一下,SPIF就clear了.
SPSR |= _BV(SPIF);注释掉这一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模拟的的SPI模式解决的,幸好SPI比较容易模拟

代码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2012-11-14):
谢谢喽 正需要这方面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模拟的的SPI模式解决的,幸好SPI比较容易模拟

代码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这个芯片用着稳定吗

网友D(2013-01-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模拟的的SPI模式解决的,幸好SPI比较容易模拟

代码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请问您用这个芯片数据稳定性怎么样,防静电之类的,之前我用的AD7793很差劲不稳定,想换个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用这个芯片数据稳定性怎么样,防静电之类的,之前我用的AD7793很差劲不稳定,想换个这个芯片试试 ...

我当时只是做着试试看,并没有真正用在项目上,稳定性,按照我自己的板子,高15位稳定,低9位数据不可靠,可能和我做的板子有关

至于防静电之类的,说实话,不会测!不过之前用过TI的ads115,16bit(正负量程) 稳定性很不错,精度和稳定性都很好

网友(2013-03-15):
请问,你读取寄存器的时候,信号输入等引脚是什么状态?悬空,拉低,还是正常输入?我现在连寄存器都不能正确读取,急!!请求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模拟的的SPI模式解决的,幸好SPI比较容易模拟

代码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为什么用模拟的就解决了,用自带的SPI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模拟的的SPI模式解决的,幸好SPI比较容易模拟

代码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读写寄存器正常,为什么读数据全为0啊,寄存器需要设置哪些?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试试

我操作是直接读数据,不用发命令,就OK

你好,我在调试ADS1282跟这个AD差不多,我现在读写寄存器可以了,就是数据一直为0,请帮帮我吧,我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2014-03-12):
请问那个ADS1248,写和读寄存器的那个 Second Command Byte: 0000 nnnn, where nnnn is the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1 是什么意思,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