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向外部中断INT0发送下降沿触发脉冲过快, 导致INT0后来失去反应

楼主(2012-01-12):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已经关掉中断, 并清除了中断标志位

=================================INT0_M16.c==========================================================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Delay_7.37M.h"

#include "Usart_M16.h"
#include "Timer0_M16.h"
#include "INT0_M16.h"
#include "App.h"

#define INT0_DDR  DDRD
#define INT0_PORT PORTD
#define INT0_PIN  PIND
#define INT0_IO   2

unsigned char flg_Int0_In;

void Int0_Init(void)
{
   GICR|= (1<<6);      //enable int0

   //设置中断引脚为输入(示例为M16的PD2)
   INT0_DDR&=~(1<<INT0_IO);
   INT0_PORT|=(1<<INT0_IO);

   MCUCR|= (1<<1);   //mod set --下降沿方式
   MCUCR&= ~(1<<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SR_Int0:iv_INT0
void ISR_Int0(void)
{
   flg_Int0_In=1;

   GICR&= ~(1<<6);   //disable int0  -- 关闭中断

}

void Int0_DoWithInt(void)
{

   UART_Puts("int0.. ");

   GIFR|= (1<<6);      //通过写入"1"到GIFR.6来清零中断int0的标志位
   GICR|= (1<<6);      //enable int1
}

楼主:
==============================main.c=======================================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Delay_7.37M.h"

#include "Usart_M16.h"
#include "Timer0_M16.h"
#include "INT1_M16.h"
#include "App.h"

#include "INT0_M16.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CLI();

   Int0_Init();
   Int1_Init();
   UART_Init();
   Timer0_Init();

   SEI();

   UART_Puts("start ");

   while (1)
   {

      //响应串口中断
      if (flg_Received )
      {
         //DoWithUart(); flg_Received=0;

      }

      //响应定时器中断
      if (flg_Timer0==1 )
      {
         DoWithTimer0(); flg_Timer0=0;

      }

      //响应外部中断
      if (flg_Int0_In==1)
      {
         Int0_DoWithInt(); flg_Int0_In=0;
      }

   }

}

楼主:
中断又发现问题了

楼主:
继续问, 是用红外手柄向int0发送数据, 每个下降沿都触发中断来進行测试

没几下int0就停止反应, 而timer0还可继续向串口不断发送数据

网友:
设为低电平中断试试

楼主:
谢谢, 明天试试

楼主:
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