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硬盘或者U盘都是用什么软件加密的呢?推荐一下;

楼主(2012-01-12):
如题,最好是简单易用的那种;

比如插上硬盘之后双击盘符必须输入密码才可以打开的那种;不要操作太复杂;

网友:
WondershareUSB.Drive.Enc    可以看这个,还好,或者是直接使用 TrueCry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能传上来吗?这种软件应该都不是很大吧,最重要的就是找个趁手的;

网友:
有种光盘只有修改系统时间才能打开。。。那个很犀利

网友:
上传个软件不容易呀,注_册码第一次打开移动设备后。

网友:
这个是装移动还是装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装移动还是装主机?
只能用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后会在移动盘上生成一个文件,点开只有密码才能进入

网友:
win7自带的bitlocker不行吗?

网友:
setong 加密大师

网友:
还没用过加密

网友:
我买的U盘自带有,不过未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