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自己计算机一个串口和另一串口通信?

楼主(2012-01-12):
不要硬件连接~

网友:
不用硬件,走无线?

PC-》串口-》红外?Ir    无线?nRF、433?蓝牙  -》串口-》PC

还是说不能用任何外接硬件?没办法吧。

以前用过25并口-接另一台pc机并口通讯,传文件用,超卡,只有几k的通讯率

网友:
网上有个软件,可以虚拟串口并连接电脑上的串口,忘了什么名字了。用过一次

网友:
。。我电脑上串口都没有。。你哪来两个啊 ?

网友:
虚拟串口不能把两个硬件串口连接起来吧?

网友:
可以的,虚拟出一对连接的串口。调串口程序用过

网友:
原来用过一个软件叫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简称VSPD的,可以把两个虚拟串口联到一起通信,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
顶5、6楼 这个软件很好用

网友:
传了半天没穿上。程序名字是Virtual Serial Port Simulator

楼主:
对 就是虚拟串口这功能 谢谢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619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y317&bbs_id=9999
这个附件里有 VSPM2.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