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错,汉字字库,在别人的电脑编译后下载能显示正确的字,在我的电脑上编译就显示

楼主(2012-01-12):
如题,如题

网友:
0XFD

说不定人家电脑上打了这个补丁,你的没有

网友:
把编译后的汇编语言比较下,看看差异在什么地方。因为keil某些设置不同,编译结果可能有差异的

网友:
你说的是同一个工程吗?是不是文件做了改动,keil本来就对汉字支持不好。

网友:
汉字 补丁
晓奇

网友(2012-04-02):
求高手:
1昨天编译后的程序烧写进单片机显示正常,运行正常
2今天再次编译后烧写进单片机运行不正常,显示出现有乱码,按键有时能响应
3更换版本,重装系统未解决此问题

网友:
对,很有可能没打补丁.参见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105-1-1.html

网友:
问题一以解决……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是补丁的功用吗?我好像没有安装过这种补丁啊,我好像也没有见过有乱码啊?

网友:
楼主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网友:
就是keil的0xfd BUG,

网友(2012-06-13):
1、版本
2、一些浮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