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现在还可以买吗?只有空板子也行。

楼主(2012-01-12):
最近终于有点时间了,想学学RT-Thread。但不好入手。

不知道,请问aozima,Radio套件现在还可以买吗?只有空板子也行。

网友:
我也想买呢。

网友:
可能要改版了,先等等吧
我也等了很长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有以前版本的板子吗?可否借来用用,购买也行。

网友: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网络收音机需要转让,你看是否感兴趣,V3.0版本的,WM8978上次烧了,重新有焊接过新的IC,5个按键由于中间的不好按,我换了一个新的,就是比较高一点,NAND FLASH有焊接一个HY的,1G还是2G有些忘记了,加了一个喇叭,其他没有改动,使用都正常,需要的出个价

网友:
楼上的是 中卡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