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VC2010的上位机开发实例啊

楼主(2012-01-13):
急需VC2010的上位机,串口,图形曲线显示的例子.

网友:
VC2010和2003有什么实质的变化吗

网友:
如果不用.NET的库VC2010和VC6.0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使用.net的话串口图形显示这种初级的控件应用,.NET2.0以后的函数就应该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楼主不一定非要局限于VC2010的例子。

网友A:
我有一个  不知道楼主能用不  需要就上传

楼主(2012-06-04):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  不知道楼主能用不  需要就上传

谢谢,我需要,你上传了吗?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需要,你上传了吗?在哪里?

你找找我发过的帖子,上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我发过的帖子,上面有的

找了你发的11个帖子,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你发的11个帖子,都没有啊.

哥们  你随便在网上找个demo就可以了,c#里面直接拖个控件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