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在RTT中,是如何查看CPU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2-01-13):
在UCOS中直接读取OSCPUUsage这个变量就行,在RTT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你是说CPU使用率吗
好像RTT还没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仿照ucosII写一个测试啊
我记得ucos ii 是在没有任何任务时测出计数值作为一个基准的,
然后再有任务时,看他在同一时间的计数,然后做比较得出CPu的使用率

小白建议

楼主:
在这帖子中找到了答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1031&bbs_page_no=7&bbs_id=3066
正在加入rt-thread/examples/kernel/cpuusage.c进行测试

楼主:
上传个RTT1.0中的例子cpuusage.c
RTT1.0中rt-thread/examples/kernel/cpuusage.courdev_712822HSBP8G.txt(文件大小:1K) (原文件名:cpuusage.txt)
请大家帮忙讲讲,这个文件中定义的:cpu_usage_major 和 cpu_usage_minor 各指代什么意思啊?

楼主:
大家没有知道的吗?
cpu_usage_major 和 cpu_usage_minor 各指代什么意思

网友: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你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你试一下吧.
正如你所说,谢谢啦。我怎么cpu_usage_major变化特别小,cpu_usage_minor变化特别大呢。怪自己的英语水平太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自己编写测试这个功能了,貌似RTT没有提供现成的,可以参考其他的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