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得陀螺仪的性能指标名词的意思啊 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2-01-13):
最近在看MEMS陀螺仪的data sheet,可是对其中的一些专业名词还有单位琢磨不透,哪位行家能给解答一下

1)Measurement range ( 测量范围): +-200  单位dps(度每秒)
2)Sensitivity (灵敏度):8.75mdps/digit(这个mdps/digit的意思是什么呢,)
3)Sensitivity change vs.temperature:±2%(这个和温度有关 怎么还百分号的)
4)Digital zero-rate level:±10dps(这个数字零速率水平是什么意思啊)
5)Zero-rate level changevs. temperature:±0.03 dps/°C(???)
6)Non linearity: Best fit straight line: 0.2 % FS(???)
7)Self-test output change:130dps(???)
8)Rate noise density:BW = 50 Hz: 0.03dps/sqrt(Hz)(???)(零速率密度,什么意思?)
9)Digital output data rate:100(这个是指每秒能输出100个数据吗)

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头雾水。字面的意思能看懂,也不能领会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谈论陀螺仪的时候都会说这个陀螺的精度是每秒会漂多少度(或者每小时),这个指标是从哪看出来的啊?

网友:
我也没用过,狗胆胡乱说一下,很多专业名词不准确望拍砖

2)刻度
1代表8.75mdps,2代表2×8.75mdps=17.5mdps,1000代表1000×8.75mdps=8.75dps。你可以理解最小分辨率。

3)温漂
温度每变化一度,精度下降2%。

4)零漂
在静止状态下仍然可能输出10个字即10×8.75mdps=±87.5mdps。好像陀螺仪中叫偏置漂移系数吧

5)零漂的温漂
温度每变化一度,4)中的那个10将变化3%。即变化100度的话4)将是±13

6)线性度
最佳拟合曲线,整个量程不大于0.2%

7)
我的理解是最大输出,即每秒最大转动130度。可能不正确

8)噪音密度
概念比较大。可参考运放中的系统噪音计算,其实是一个概念。陀螺仪中叫随机游走系数吧,实在不行你把它理解成统计中的方差。

9)
每秒能输出100个数据

网友:
指标中看不出要补偿多少,只能看出补偿的范围!
每个芯片(器件)在相同条件下的误差都是随机的,而且有都个因素影响激动,所以需要具体需要实验得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我还得揣摩一下下!

网友(2012-06-12):
MEMS陀螺仪的主要参数
●  电源(V ):这个参数规定了陀螺仪正常工作所需的直流电源电压范围。
●  电源电流 (mA) :这个参数规定了陀螺仪正常工作所消耗的电流大小。
●  睡眠模式电源电流 (mA): 这个参数规定了陀螺仪在睡眠模式下所消耗的电流大小。
●  关机模式下的电源电流( μA):这个参数规定了当陀螺仪电源关闭时所消耗的电流大小。
●  全量程 (dps): 这个参数规定了陀螺仪的量程范围。
●  零速率输出值( 电压或最低效位): 这个参数规定了当陀螺仪没有被施加角速率时的零速率输出信号的数值。
●  灵敏度 (mV/dps 或dps/LSB):这个参数规定了在零速率输出值时1 dps与模拟陀螺仪输出电压变化的关系,用mV/dps表示;数字陀螺仪的灵敏度(dps/LSB)表示1 个最低有效位与dps的关系。
●  灵敏度变化与温度关系(%/ °C):这个参数规定了当温度偏离25℃室温时,以℃为单位的灵
敏度百分比变化。
●  零速率输出值变化与温度关系(dps/℃): 这个参数规定了当温度偏离25℃室温时,以℃为单位的零速率输出值的变化。
●  非线性 (% FS): 这个参数规定了陀螺仪输出与最佳匹配直线之间的最大误差占全量程(FS) 的百分比。
●  系统带宽(Hz): 这个参数规定了角速率信号频率范围:从直流到模拟陀螺仪可测量的内部带
宽(BW)。
●  速率噪声密度 (dps/√Hz): 这个参数规定了能够从陀螺仪输出以及BW参数获得的模拟陀螺仪和数字陀螺仪的标准分辨率。
●  自测 (mV or dps): 这个功能可用于测试陀螺仪工作是否正常。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在陀螺仪
安装到印刷电路板后无需旋转印刷电路板即可测试陀螺仪。

网友(2014-03-13):
那这个呢,灵敏度单位是:LSB/°/sec
怎么理解

网友:
还有陀螺仪的响应速度是哪个参数体现,怎么理解?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2730-1-1.html

网友:
mark  陀螺仪的性能指标名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