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小工具,可以给单片机C程序自动产生并增加版本号

楼主(2012-01-13):
由于想要在单片机产品中能显示固件的版本号和编译时间,以前一直是手工添加的,很不方便,如果每次编译时能自动增加版本号就方便多了,为此写了个小程序,可以很方使的嵌入到IDE中实现此功能(在MDK和STVD+COSMIC环境下测试过,理论上对大部份IDE都有效),现上传给大家,欢迎拍砖。

工作原理:很简单地说,运行Version.exe生成一个"version.h"头文件,文件的内容如下:

#ifndef VERSION_H_INCLUDED
#define VERSION_H_INCLUDED

#define VERNUM "1.0.0"
#define BUILDNUM "0"
#define BUILDTIME "2011-12-13 09:50:58"

#endif

将version.h文件包含到你的工程代码中,在需要的地方直接调用VERNUM,BUILDNUM,BUILDTIME即可,将Version.exe加入到IDE工程选项中编译前运行的程序栏,这样每次执行编译时将自动调用Version.exe,自动将BUILDNUM的值递增,同时将当前时间替换掉BUILDTIME的内容。

使用方法:

一、在MDK环境下:

1.解压缩后将Version.exe复制到MDK工程的源文件目录下,比如:../Source/Version下,记下此路径。
2.打开MDK项目,在User标签下的“Run User Program Before Build/Rebuild"栏选择Version.exe所在的路径"..\Source\Version\Version.exe",Run #1前的框打上√。
3.在C/C++标签下的Include Paths中加入Version.exe所在的目录"../Source/Version"
4.在C源码中#include "version.h",在需要显示版本号的地方调用BUILDNUM等需要的值,比如printf("Version %s Build %s @ %s",VERNUM,BUILDNUM,BUILDTIME);即可。

项目设置 (原文件名:1.jpg)
二、在STVD环境下:
1.解压缩后将Version.exe复制到STVD工程的源文件目录下,比如:../Source/Version下,记下此路径。
2.双击运行一下Version.exe,生成version.h,将version.h加入到工程中。
3.在Project Settings中Pre-Link标签下的Commands文本框中将Version.exe的路径加上去,如图:

STVD设置 (原文件名:2.jpg)

4.在C源码中#include "version.h",在需要显示版本号的地方调用BUILDNUM等需要的值,比如printf("Version %s Build %s @ %s",VERNUM,BUILDNUM,BUILDTIME);即可。

另:Version.exe有一个参数-v可指定VERNUM的值,如果不指定则默认为1.0.0,并且VERNUM的值不会自动改变,变的只是BUILDNUM和BUILDTIME。-v参数的使用:
../Version.exe -v xxxxxxxx
其中xxxxxxxx为任意字符串,没有限定长度和格式,可以是2.0.1,也可以是abcdefg等等。

网友:
刚试了下,很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mdk4.22a上试了,好用.

网友:
最好再加一个自动读取器件唯一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好再加一个自动读取器件唯一id。
怎么加呢?读取器件唯一ID本来不就是很方便的吗?

网友:
用作加密怎么样了?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一直想要这样的软件了。

网友:
这个记号下!

网友:
好东西。
本人用网络芯片nc80j60时,发现需要自己设置mac地址。这个比较麻烦,特别是批量的时候。用你这个东西可以改造一下就很好了。不过如果能够直接写hex文件就更加好,因为生产部门不需要编译源码的。

网友:
这个好,收藏了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踢馆的.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只需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CompilerTime[] = {__DATE__ __TIME__};
生成的字符串就是你的编译时间,当然需要将包含这个定义的文件设置为始终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承认我是来踢馆的.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只需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compilertime[] = {__date__ __time__};
生成的字符串就是你的编译时间,当然需要将包含这个定义的文件设置为始终编译.

这个方法早用过了,但其实很不好用,而且不通用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
mark 方便查找

网友:
好东西,改天试试。

网友:
这个我也记号一下。

网友:
mark 两种方法都试一下。

网友:
有意思 收藏 试用

网友(2012-04-26):
终于又找到了,旧论坛顶过,差不到回复记录了~

网友:
真是福音呀!!!

网友:
不错,这个小工具相当实用啊

网友:
这个可以MARK

网友:
比较方便

网友:
好东西,正式我想找的,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功能,准备加入到项目中.

网友:
收藏了。
应该用得着、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12-08-22):
MDK下很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
手机党记号

网友:
能否把源码共享出来……谢谢

网友:
mark   以后试试

网友(2018-01-15):
mark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