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三极管组成的有趣工具, 声光俱备

楼主(2012-01-13):
三个三极管组成的有趣工具, 声光俱备。

可测电容 1pF 至 1uF, 分别线头 及断线位置捡测。

制作者有E文使用视频, 但近 40MB 大小就不上传了。
要看可到: The Curious C-Beeper <http://www.vk2zay.net/article/266>

测小值电容(1pF)时非常高音, 1uF 时大约 0.3Hz。断线位置捡测时, 手指轻扫导线, 断线位置上游, 因电容量改变会影响输出频率, 但在断线位下游即不会。

分别线头时只接触一头, 其它线不须括走绝缘, 用手拿着线, 频率变化最大的就是了。

网友:
为什么网站上不去啊,翻_墙都上不去。。

网友:
mark!好东西仿造一个~~~

网站打不开+1
于是谷歌The Curious C-Beeper,可以搜到youtube视频,翻_墙看~

网友:
有意思,类似电路我小时候做过,叫做信号循迹器,也有简单的电容测量,断线等功能,但没他整得这么丰富全面。。。

当年是用3DG6+3AX31...

楼主:
再贴一个内部构造, 焊接後调节C1可变电容至电路刚好不振荡便成。测试端没碰到电容时全机只耗电小於10uA, 所以连开关都不必用了。

网友:
确实有趣!

网友:
有趣的电路

网友:
厉害啊,搞的炉火纯青 的 感觉。

网友:
以前用这个电路做触摸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