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算法问题

楼主(2012-01-13):
在XY坐标上,已知一些点(大于8小于20且都在第一象限,也就是x>0,y>0),求能将这些点包围的面积最小的长方形。
这怎么弄?

网友:
肯定是minX,maxX,minY,max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minx,maxx,miny,maxy

不一定,你这个没旋转。

网友:
你看看计算几何的凸包问题吧

我认为可以先求出凸包再根据每个边去找最小的矩形,不过求凸包就把这题目搞得很复杂,我记得有简单的方法,一下子忘了。

PS 我只是知道有二维凸包这个东西的存在 没写过代码 可以参考《算法导论》

——————————

其实不用求凸包

我有点理解错误

我认为可以先枚举一对点,使其他的点都在这一对点形成的直线的一边,再找出离直线最远的那个点,剩下的就好办了

当然这个方法对大数据应该不适用

网友:
瞎想了下,不知对不:
(1)找到最小X点以及最小Y点,
(2)然后其他点分别与这两点算距离,得到最大距离,两端点分别为A、B,线AB作为对角线;
(3)再分别算其他点到A、B的值,得到一个最大值,假设有另外一点C到A的距离是最大;
(4)连接B、C两点,从A向BC及其延长线做垂线,得到垂点D;
(5)ABD三点是所求长方形的三个顶点,可求得最后一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计算几何的凸包问题吧
我认为可以先求出凸包再根据每个边去找最小的矩形,不过求凸包就把这题目搞得很复杂,我记得有简单的方法,一下子忘了。
ps 我只是知道有二维凸包这个东西的存在 没写过代码 可以参考《算法导论》
——————————
其实不用求凸包
我有点理解错误
我认为可以先枚举一对点,使其他的点都在这一对点形成的直线的一边,再找出离直线最远的那个点,剩下的就好办了
当然这个方法对大数据应该不适用

算了一下,不同的一对点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长方形。这样算应该是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瞎想了下,不知对不:
(1)找到最小x点以及最小y点,
(2)然后其他点分别与这两点算距离,得到最大距离,两端点分别为a、b,线ab作为对角线;
(3)再分别算其他点到a、b的值,得到一个最大值,假设有另外一点c到a的距离是最大;
(4)连接b、c两点,从a向bc及其延长线做垂线,得到垂点d;
(5)abd三点是所求长方形的三个顶点,可求得最后一顶点。

好像第三点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改成到c到AB的距离最大。
还有第二点,ab线是否真的是对角线呢?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很容易
方法很多种:

1. 凸包
2. 椭圆拟合
3. 投影法
4. PCA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说要枚举嘛
枚举的时候记一下最小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瞎想了下,不知对不:
(1)找到最小x点以及最小y点,
(2)然后其他点分别与这两点算距离,得到最大距离,两端点分别为a、b,线ab作为对角线;
(3)再分别算其他点到a、b的值,得到一个最大值,假设有另外一点c到a的距离是最大;
(4)连接b、c两点,从a向bc及其延长线做垂线,得到垂点d;
(5)abd三点是所求长方形的三个顶点,可求得最后一顶点。
好像第三点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改成到c到ab的距离最大。
还有第二点,ab线是否真的是对角线呢?
我试一下。谢谢
貌似不行,例子如下

A、B、C、D是假设的4个散点,也即矩形ABCD所需要的矩形
若按楼主算法得到的矩形BEGH

我得猜想是:
(1)找出两点间最长的点A、C
(2)线AC作为矩形对角线;
(3)再分别算其他点到AC的值,得到一个最大值,假设有另外一点E到AC的距离是最大;
(4)连接A、E两点,延长AE,过C做AE的垂线,垂足为B;
(5)ABC三点是所求矩形的三个顶点,可求得最后一顶点

(1)(3)费时,不知道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详细解释
我可能理解不到位
试出了反例

网友:
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照这个例子算出的对角线也应该是AC或BD啊,你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莫非USACO整个网站都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