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oneii开发板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原开发板带JATAG口线连一个25针的口,接主机后面的25孔口,
现在的问题是笔记本没有25孔的口,怎么解决程序下载的问题啊?请帮忙~~
另,若用一个USB转25针的线连接JATA口,好像不能操作,提示JATAG连接失败!

网友:
你所说的原25针接口也就是并口。如果用USB转并口模块进行转接连接到计算机的USB接口上,是绝对不行的。至少FPGA厂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开发。
现在的FPGA下载线大多采用的是USB方式。因此,你需要重新购买一条USB下载线替代原有的并口下载线,问题就可以觉得了。或者,你用笔记本的扩展坞,但是这个比USB下载线贵啊

网友:
usb blaster买个

网友:
笔记本貌似不能用串口的下载线,需要购买usb下载线,或者自己做一个下载线,关于自己做线可以在本论坛搜索

楼主:
过年没上论坛,感谢上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