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M78P153S的一个C例子,已验证过,肯定可以跑的

楼主(2012-01-13):
项目需要,折腾该死的义隆单片机,看了下汇编,好烦,决定用C,写了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编译器用的是eUIDE

烧写时候的选项要这么选 (原文件名:烧写时候的选项要这么选.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
正打算了解一下,发现都是汇编,看到你用c有希望。

网友(2012-02-22):
有什么功能?

网友:
仪陇的C有好多问题阿

网友:
先用PIC12F508写C程序,然后转一下就可直接用于78P153S

网友:
这种低端芯片,汇编是必须的。

网友:
还是汇编吧,这个芯片没多少资源给你折腾

网友(2013-07-04):
楼主你给予了我希望,,太感谢了!!

网友(2013-09-05):
发现义隆的用汇编的特多,现在发楼主用C,顶一个!

楼主(2013-12-06):
义隆C定时器

网友:
06年的时候 就用了第一版的义隆的C编译器,做产品(EM78P468裸片),以后一直都是用的C。现在的版本已经成熟多了,用过第一版你才能知道现在的编译器算是比较成熟了。  153是1K的  空间不少了。

网友(2017-08-31):
很久没关注亿隆啦,c编译器更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