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输出方式 LVTTL 开漏输出

楼主(2012-01-13):
EPM240输出方式有哪些呢!

输出分开路、推挽。

看手册里面有一个开漏输出的配置应该怎么配置呢?在QII软件里没有相关设置啊!

就只有一个设置IO标准的,默认LVTTL,是不是默认就是推挽输出,电平标准为LVTTL呢?

望高手指点!
先言谢了!

楼主:
像STM32F103可以配置输出为想要的输出方式!

EPM240 输出方式怎么配置呢?

有点急,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stm32f103可以配置输出为想要的输出方式!
epm240 输出方式怎么配置呢?
有点急,求助!
自己用Verilog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再细一点吗!

你说的是定义output端口吗?

网友:
你就高电平输出高阻
低电平正常就OK了

网友:
assgin out=temp?1'bz:1'b0;

如果TEMP为1  输出高阻
TEMP为0输出低电平

楼主:
你这种写法就是开漏输出吧!

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MAXII器件输出方式配置是通过写Verilog驱动输出端口来实现。
开漏:assgin out=temp?1'bz:1'b0;
推挽:assgin out=temp?1'b1:1'b0;

找了好一阵子,也没见QII里有相关设置,网上也没相关,手册也就说了一个可选择的开漏输出!

请问xiaosi1102 ,这样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写法就是开漏输出吧!
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maxii器件输出方式配置是通过写verilog驱动输出端口来实现。
开漏:assgin out=temp?1'bz:1'b0;
推挽:assgin out=temp?1'b1:1'b0;
找了好一阵子,也没见qii里有相关设置,网上也没相关,手册也就说了一个可选择的开漏输出!
请问xiaosi1102 ,这样理解正确与否?

这个我不确定  不过个人是这么用的
开漏我是这么写的  推挽好像正常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先这么用着吧!

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