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 无字库 无背光 每人限六片"贴子的测试程序,用AT89

楼主(2012-01-13):
"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 无字库 无背光 每人限六片"贴子的测试程序,用AT89S52 单片机 调试已通过
信号针定义:
#define DataPort P3     //LCD128*64 I/O 信号管脚
sbit    RS =P1^4;      //数据指令
sbit    RW =P1^3;      //读写
sbit    E   =P1^2;      //使能
sbit    CSL =P1^1;      //左片选
sbit    CSR =P1^0;      //右片选

楼主:
程序是网上下的,不是我写的哦

楼主:
忘了说,用的是12M晶振

网友:
看来是典型的 ks0107/8时序lcm

网友:
帖子在哪,没看到

网友:
我只是路过来纯顶贴的

网友:
支持楼主,不知怎样送?

网友:
在MCG12864A1-5上试验没成功!

网友:
成功了,数据口P0忘记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必须顶起来啊 嘎嘎 最近在学习

网友:
木有连接线,悲剧!

网友: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学习了
顶..................

网友:
想要一个玩玩,可怎么联系呢?

网友:
不是有液晶送吗?人呢!

网友:
顶帖 ~求液晶~~~~~楼主不要TJ了

楼主:
些贴只是 相对应的单片机软件件,没有液晶送哦。想送液晶的可以搜“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

网友:
呵呵,我正在找呢,谢谢楼主

网友:
"顶贴送拆机12864液晶 无字库 无背光 每人限六片"贴子的测试程序,用AT89S52 单片机 调试已通过
真希望得到一块啊!————

网友:
这是我仿真的效果图,不错哦

网友:
仿真图1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203114345.png)

仿真图2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203114318.png)

仿真图3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203114213.png)

网友:
求液晶  求液晶

网友:
谢谢,我正需要。

网友:
18脚接5伏必然冒烟 气死老夫了

网友:
你这不是误导人么

网友:
其实真正被误导的也就是我这种小白,好在时间短没烧,这个图错的地方就是17要接vcc,18接电位器就对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82788157

网友:
不好意思接错了,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我想问楼主怎么显示图片的?图片是怎么取模的?拿什么软件取模?

网友:
mark,我也想要

网友:
感谢楼主,送的液晶模块收到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楼主怎么显示图片的?图片是怎么取模的?拿什么软件取模?

再上传图片字符取模软件

网友:
自己取模图片好不清晰

网友:
上传个图片转换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6526C3VPQ6.rar(文件大小:3.09M) (原文件名:pconverter_setup.rar)

网友:
对啊!!刚刚激动了  忘了  这茬啊  怎么送啊

网友:
嘿嘿,点亮了,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
收到液晶,实在对快递不敢恭维,为了赶时间送货变成了上门取货。拿到液晶做测试,该液晶的程序论坛上有三个版本,楼主的“12864显示调通过.rar”没成功,雷锋的程序也没成功,不过看他的显示是成功了。而 purshro 的代码我试验成功了。能成功地出现“测试”字样。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我也搞定了。谢谢各位,感谢 lcdmk 。
还有,这个屏能加背光吗?可以串口方式写吗?

网友:
感谢lcdmk!感谢lz!与61楼同问,哪位前辈给解决下?

网友:
感谢 lcdmk送的屏和楼主的代码.

1 (原文件名:IMG_20120211_164254.jpg)

2 (原文件名:IMG_20120211_164353.jpg)

3 (原文件名:IMG_20120211_164411.jpg)

网友:
楼主编译通不过,提示错误:12864显示.C(68):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网友:
今天收到了lcmmk送的屏,试了一下没有点亮,怀疑和楼主的屏引脚定义不一样。那位朋友收到和我一样的屏请告之引脚定义,谢谢了。

网友(2012-02-12):
我的今天到了,FG12864E的包括4片,是较多的一种,之前也买过这种,其接线定义完全同老板店铺提供的,这种屏特点是可视域大、对比度高、视角宽、响应速度快,芯片封装工艺好。要说缺点,除了是刷新比其他的慢点外,我认为是送的屏最好的一种了。

网友:
驱动这个屏,是要用13个IO么?

谁能发个AVR M8或者M16的驱动啊?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帖子有加背光
http://www.shoudian.com/thread-84591-1-2.html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好东西都要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一样的。你的负压调节了么?

网友:
上传这个液晶的资料

里面有脚的定义
忙了一下午做的转接板发现做错了。。。
好悲剧

网友:
初学,很想学习单片机的。请问楼主怎样得到12864?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背光的制作?贴图出来吧,那个论坛注_册了都看不了附件。。没有amo这里方便。

网友:
阿莫,可以这样忽悠呀~
下次我也忽悠一把?

网友(2012-03-29):
使用新塘送的cortex-M0开发板驱动,弄了一下午没点亮,不知道是延迟时序问题,还是那个对比度问题,对比度调节是不是必须用变阻器找那个临界点?我用10k和2.5k的串联取中间电压得出2.5v屏幕无任何显示。
IO配置:
  #define  RS(i) {if(i==1)GPIOD->DOUT|= (i << 0);else if(i==0) GPIOD->DOUT &= 0xfffe;}
  #define  RW(i) {if(i==1)GPIOD->DOUT|= (i << 1);else if(i==0) GPIOD->DOUT &= 0xfffD;}
  #define  E(i)  {if(i==1)GPIOD->DOUT|= (i << 2);else if(i==0) GPIOD->DOUT &= 0xfffB;}
  #define  CSL(i) {if(i==1)GPIOD->DOUT|= (i << 3);else if(i==0) GPIOD->DOUT &= 0xffF7;}
  #define  CSR(i) {if(i==1)GPIOD->DOUT|= (i << 4);else if(i==0) GPIOD->DOUT &= 0xffEF;}
  #define DataPort GPIOB->DOUT
debug测试IO输出的数据没发现问题。

网友(2013-06-25):
定一个先

网友:
求液晶  求液晶 hai 还有吗 送我2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