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试机用纯机械式驱动器

楼主(2012-01-13):
步进电机不能用单一电源驱动,一般要用驱动器,所以买来的电机要搭建驱动器试验,我这里给暂时没有驱动器的人出一点子,做一个机械换向的驱动器,效果直观,适应各种电机,春节期间在家就能做。
   原理: 通过一个旋转的电枢,将一个直流电源变成N组时间,方向上可变的电源,
1, 一个可以旋转的长轴,塑料管,木棒甚至纸筒都可以。有绕线机,电钻等带着转就行。
2, 一些小铜片或小铁片,在长轴上做出类似电枢的形状,电机不同,电枢形状不同,我不一一解释,真正的电子工程师自己去想。
3, 最好找几个碳刷,用来从电枢上引出电力,实在没有碳刷,仍用小铜片也行,
4, 根据2相,3相,4相,5相电机各相通电的时序做出相应的电枢,当电枢旋转起来,电机就跟着转了,电枢转得快,电机也转得快。
5, 好处是不会烧芯片,多大的电机都能用,从1A到6A都行。
6, 当然最终使用还是要用电子驱动器的,机械驱动器只是玩的,试试电机好坏而已。

网友:
有点创意

网友:
还要加限流电阻吧

楼主:
我只是说个大概,你可以向有刷电机一样做电枢,也可以用PCB厚板作两个圆盘,利用原来的铜皮。做成盘状,如果直径够大,每个圆盘可做出200个触点,对于1.8度的电机,可以做到你转一圈,电机也转一圈,至于加电阻,串电流表,并电压表,加电容,全由你自己作主。

楼主:
我最早考虑的是用一个4X2的开关或是两个2X2的开关也能让电机转起来,但是太慢了,搬一下开关只能转一步,转一圈要搬200下开关。于是放弃。

网友:
定制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驱动,需要的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早考虑的是用一个4x2的开关或是两个2x2的开关也能让电机转起来,但是太慢了,搬一下开关只能转一步,转一圈要搬200下开关。于是放弃。

我还见过用拨码开关控制1602液晶显示的呢。。。全手工输入控制代码。。。

网友:
这个点子真不错,特别是5楼提到的PCB圆盘

网友B:
曾经将连个步进电机对应的线接起来,用手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也跟着转了。

网友:
......  那还不如做个手摇的,搞个旋转编码器,通上电,手动换相.  只要输出是正交90度的信号就行了.

电子驱动器,现在一般:零位接口,恒流停止,微步进.

最近在玩一个14A的双全桥IC,很给力.

楼下继续.

楼主:
我是因为有1A的步进电机,有2A的甚至3A的,这都好办,关键是还有一个6A的,没有驱动器,如果是机械换向,我只要控制电压,几A的我都可以试了, 而且特别直观,适合给初学者讲解原理。

网友(2012-11-01):
引用 网友B:
曾经将连个步进电机对应的线接起来,用手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也跟着转了。 ...

这个主意才是正解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搭个自激电路就能转了,不过启动要手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