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求救……

楼主(2012-01-13):
小弟现在正开始接触磁悬浮,打算做一个下推式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电磁有一点点了解,哪位大侠可不可以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原理,小弟再次跪谢……

网友:
难道LZ坐等封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我现在正在开始弄资料。骨架那个东西都找不到,电流,电感也不是很懂……

网友:
原理本版的贴子都说得很透了,先完整看一遍,哪里有问题再提出来讨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出现,我得抓紧机会了……
昨天想到凌晨,接触磁悬浮才3天,我看了几天的帖子,我想问一下,4个线圈是不是用来控制悬浮物水平方向的?板子下面的一个永磁铁是不是大概可以和磁钢(悬浮物)所受重力够成一对平衡力?小弟现在还没有管霍尔输出的放大倍数,电感阻抗这些,最主要是把整体思路弄清楚,然后把线圈绕出来。
问题也许很低级,但是恳请大侠帮我解答一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理解都对,放手去干吧,有些东西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准备开始做了,昨天选好了骨架和相关器材,但是现在不发货了,骨架尺寸不是按照老头画的那个,相差几个mm,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现在有点思路了,在慢慢试试……
如果有不懂的希望高手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指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