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3G4200和ADXL345芯片的使用电路

楼主(2012-01-13):
我想知道的就是网上卖的陀螺仪模块跟加速度模块的电路图。
因为我想自己买这两个传感器芯片,然后自己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按照pdf给的电路就行,上下的需要IO驱动的直接接就行,别忘记L3G4200D是3.3V,所以需要关闭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并且上拉电阻的电压是3.3V

网友:
官方的那个PDF就有电路图 照着做就可以了  不行也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