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起学FPGA的

楼主(2012-01-13):
大家相互鼓励,从明天起开始学习FPGA,我用的xilinx的,不管是xilinx和altera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希望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
我也在学!

网友:
算我一个

网友:
正好我也选的xilinx

网友:
用的是ALTERA的,对xilinx不咋熟悉,也在学习FPGA中。

网友:
我也在学  不过还没入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altera的,对xilinx不咋熟悉,也在学习fpga中。

反正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硬件上

楼主:
1.         2输入逻辑门的verilog源代码
                                                           module gates2(
                                                           input wire a,
                                                           input wire b,
                                                           output wire[5:0]z
                                                           );

                                                           assign z[5] = a&b;
                                                           assign z[4] = ~(a&b);
                                                           assign z[3] = a|b;
                                                           assign z[2] = ~(a|b);
                                                           assign z[1] = a^b;
                                                           assign z[0] = a~^b;
                                                           endmodule
        所有的Verilog程序都以module(模块)声明语句开始,其中包含模块名(此例中为gates2),紧随其后的是一个输入输出信号列表,包含信号名、方向和类型。输入输出信号的方向通过input,output及inout(双向信号)语句声明。信号类型可以是wire或reg。在2输入逻辑门的verilog源代码中所有的信号都是wire类型。图1-1所示电路中共有6个独立的输出信号,我们可以采用数组的形式来描述它们:
                                        output wire [5:0] z
我们用assign语句来定义图1-1中每个逻辑门的输出。assign赋值语句为并发语句,所以在程序中我们可以用任意的顺序来书写各输出赋值语句。

2. 2输入逻辑门的VHDL源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gates2 is
        PORT(a: IN STD_LOGIC;
             b: IN STD_LOGIC;
                  z: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end gates2;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gates2 is

begin
        z(5)<=a AND b;
        z(4)<=NOT(a AND b);
        z(3)<=a OR b;
        z(2)<=NOT(a OR b);
        z(1)<=a XOR b;
        z(0)<=NOT(a XOR b);

end Behavioral;

仿真图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114110904.png)

楼主:
二位比较器的verilog源代码
module comp2bit (
input wire [1:0] a,
input wire [1:0] b,
output wire a_eq_b,
output wire a_gt_b,
output wire a_lt_b
);

assign a_eq_b = ~b[1] &  ~b[0] &  ~a[1] &  ~a[0]
                 | ~b[1] &  b[0] & ~a[1] &  a[0]
                 |  b[1] & ~b[0] &  a[1] & ~a[0]
                 |  b[1] &  b[0] &  a[1] &  a[0];

assign a_gt_b = ~b[1] & a[1]
                | ~b[1] & ~b[0] &  a[0]
                | ~b[0] &  a[1] &  a[0];

assign a_lt_b = b[1] & ~a[1]
               | b[1] &  b[0] & ~a[0]
               | b[0] & ~a[1] & ~a[0];
endmodule

二位比较器的VHDL源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comp2bit is
  PORT(a: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a_eq_b: OUT STD_LOGIC;
       a_gt_b: OUT STD_LOGIC;
       a_lt_b: OUT STD_LOGIC);
end comp2bi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omp2bit is

begin
        a_eq_b<= (NOT b(1) AND NOT b(0) AND NOT a(1) AND NOT a(0)) OR (NOT b(1) AND b(0) AND NOT a(1) AND a(0))OR (b(1) AND NOT b(0) AND a(1) AND NOT a(0))OR (b(1) AND b(0) AND a(1) AND a(0));
        a_gt_b<= (NOT b(1) AND a(1)) OR (NOT b(1) AND NOT b(0) AND a(0)) OR (b(1) AND NOT b(0) AND a(1) AND NOT a(0)) OR (NOT b(1) AND a(1) AND a(0));
        a_lt_b<= (b(1) AND NOT a(1)) OR (b(1) AND b(0) AND NOT a(0)) OR (b(1) AND NOT b(0) AND a(1) AND NOT a(0)) OR (b(0) AND NOT a(1) AND NOT a(0));
end Behavioral;

楼主:
4位2选1多路选择器的verilog源代码
                                                      module mux24a(
input wire [3:0] a,
input wire [3:0] b,
input wire s,
output wire [3:0] y
);

assign y = {4{~s}} & a | {4{s}} & b;

endmodule
VHDL源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mux24a is
        PORT(a: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 IN STD_LOGIC;
                  y: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mux24a;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mux24a is

begin
        y<=a WHEN s='0' ELSE
                b;

end Behavioral;

楼主:
7段译码器的verilog源代码
                                                   module hex7seg (
                                                   input wire [3:0] x,
                                                   output reg [6:0] a_to_g,
                                                   output wire [3:0] an
                                                   );
                                                   assign an=4'b0000;
                                                   always @ ( * )
                                                   case (x)
                                                   0: a_to_g = 7'b0000001;
                                                   1: a_to_g = 7'b1001111;
                                                   2: a_to_g = 7'b0010010;
                                                   3: a_to_g = 7'b0000110;
                                                   4: a_to_g = 7'b1001100;
                                                   5: a_to_g = 7'b0100100;
                                                   6: a_to_g = 7'b0100000;
                                                   7: a_to_g = 7'b0001111;
                                                   8: a_to_g = 7'b0000000;
                                                   9: a_to_g = 7'b0000100;
                                                   'hA: a_to_g = 7'b0001000;
                                                   'hB: a_to_g = 7'b1100000;
                                                   'hC: a_to_g = 7'b0110001;
                                                   'hD: a_to_g = 7'b1000010;
    'hE: a_to_g = 7'b0110000;
    'hF: a_to_g = 7'b0111000;
   default: a_to_g = 7'b0000001;  // 0
endcase
endmodule
7段译码器的VHDL源代码
entity hex7seg is
        PORT(x: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a_to_g: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an: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hex7seg;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hex7seg is

begin
        PROCESS (x)
        BEGIN
        an<="0000";
        CASE x IS
        WHEN "0000"=>        a_to_g <= "0000001";
   WHEN "0001"=> a_to_g <= "1001111";
   WHEN "0010"=>        a_to_g <= "0010010";
   WHEN "0011"=>        a_to_g <= "0000110";
   WHEN "0100"=>        a_to_g <= "1001100";
   WHEN "0101"=>        a_to_g <= "0100100";
   WHEN "0110"=>        a_to_g <= "0100000";
   WHEN "0111"=>        a_to_g <= "0001111";
   WHEN "1000"=>        a_to_g <= "0000000";
   WHEN "1001"=>        a_to_g <= "0000100";
   WHEN "1010"=>        a_to_g <= "0001000";
   WHEN "1011"=>        a_to_g <= "1100000";
   WHEN "1100"=>        a_to_g <= "0110001";
   WHEN "1101"=>        a_to_g <= "1000010";
   WHEN "1110"=>        a_to_g <= "0110000";
   WHEN "1111"=>        a_to_g <= "0111000";
   WHEN OTHERS => a_to_g <="000000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南航,我觉得写FPGA,应当以时序 状态机 结合IP核为主,做别人做过的组合意思不大。不能培养思维

网友:
我也在学 刚买了板子 红心电子的 呵呵 一起学咯

网友:
只玩过51,跑过流水灯.能学会FPGA吗?用什么开发板学好一点,价格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南航,我觉得写fpga,应当以时序 状态机 结合ip核为主,做别人做过的组合意思不大。不能培养思维

多谢指导

网友:
我搞个群,真在学习FPGA,大伙一起讨论,群号129128823,群里解决不了或有趣的问题,大伙再上传论坛,大家有意思的话可以加入,暂无人,等待Ing.

网友:
组合电路
无论是X家还是A家的软件都有范例提供了
综合一下看看结果

还是要有具体的项目做才能提高的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我吧!我加了群

网友:
我都无从下手

网友(2012-02-13):
我以前学altera的,现在学lattice,感觉isplever没quartus好使,哎

网友:
想学……,还没动手的

网友:
感觉altera上手容易些,xilinx比较麻烦

网友:
算我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