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发送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1-13):
如果我要发送一个8位的数据,而接收引脚只有一个应该怎么发送?比如说,SD卡地SPI模式,现在要发送一个八位的数据,可是SD卡只有一个数据入口,应该怎么发送?谢了啊

网友:
这个就是常用到的并--串转换了.
spi_miso <=p_data(i);
i是一个7--0变化的数.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控制i的变化.方法很多,参数书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