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取电,能到DC 6.3V,0~100mA,太强了

楼主(2012-01-13):
采用先进的电路结构,并针对单火线应用环境进行了特殊优化设计,在保证性能优异的基础之上,充分降低了电源模块空载功耗,可以轻松应用于各种单火产品。

产品特性

  超微空载功耗:最小空载功耗为0.006W,充分满足了单火产品对待机功耗极为苛刻的要求;
  超宽输入电压:输入电压DC 20~375V,保证产品在恶劣的电网环境中安全可靠;
  超简外围电路:标准版产品集成了包含待机供电、开态供电等单火产品所需的全部功能,外围电路极其简单;
  超小封装尺寸:最小尺寸为22.5×18×11.5mm,可以放入各种狭小的产品空间;
  较小输出纹波:输出纹波小于50mVpp,极大减轻了对无线接收系统性能的影响;
  较大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流达100mA,可以满足产品大脉冲电流需求。

极限参数
P000

输入电压
待机DC -0.3~500V / 开态 AC 45~305V

输出电流
120mA

工作温度
-40~105℃

网友:
沙发 楼主推荐产品??

网友:
别吹了,把图贴上来再说,单火线要做到6.3V/100mA了。根据能量守衡,220V端电流多大?能接日光灯吗?可以肯定的说,你这个接日光灯肯定会闪

楼主:
不知是否属实,?北京一家公司提供这种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吹了,把图贴上来再说,单火线要做到6.3v/100ma了。根据能量守衡,220v端电流多大?能接日光灯吗?可以肯定的说,你这个接日光灯肯定会闪

必须闪,试过霍尼韦尔的

网友:
我只要几个ma就算是奢求了 你居然100多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要几个ma就算是奢求了 你居然100多ma

咨询了一下厂家,厂家答复,火线没有电流的时候,稳定输出100uA。如果达到100mA,灯确实会闪烁。

如果火线上有电流,可以稳定输出100mA。

网友:
火线没有电流的时候,稳定输出100uA?能量无中生有?强!非一般的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火线没有电流的时候,稳定输出100ua?能量无中生有?强!非一般的强!!

也不是无中生有,具体什么原理,俺也不晓得!~

网友(2012-07-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火线没有电流的时候,稳定输出100ua?能量无中生有?强!非一般的强!!
---------------- ...

通过灯过来的电流啊

网友:
开态是什么概念?开态可以供电?火线无电流可以输出电流?我百思不解。

网友(2013-06-25):
引用 楼主:
单火取电utP1000_2000_SPEC%20V1.1[1]ourdev_713219AK8YYV.pdf(文件大小:930K) (原文件名:单火取电utP1000_ ...

天锐先锋吗,以前叫天锐恒发,做单火开关有点年头了,做的产品还行吧,以前也一起共事合作过,他们的取电模块方案也算很巧的,只是不知现在做的怎样了

网友D:
我个人也在搞单火取电开关的电源模块,给大家看看规格书吧

一、单火线取电的应用:

传统的使用民用电网的电器产品,开关都只是控制火线闭合与断开来控制电器产品的工作与否,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和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智能开关类产品应用而生,为了替代老式的机械开关,避免重新布线,智能开关要求能和老式的开关兼容,能直接替代老式的开关。

智能开关内部有控制电路,需要为它提供低压电源。而开关是和负载串联的,在开关关断时,只能通过流经负载的漏电流取得能量,为控制电路供电,而这个漏电流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本模块的作用就是利用这个流经负载的漏电流,变换成低压电源,给控制电路供电。

智能开关结构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智能开关是和负载串联的,在开关导通时,可通过与开关串联的稳压管(实际电路不一定如此)取得低压电源给控制电路供电,而在开关关断时,单火线取电模块从负载的漏电流经过变换后继续给控制电路供电。因为这个电流同时也流过负载,要求数值越小越好,特别当负载是小瓦数的节能灯或LED灯时,漏电流稍大,灯会闪烁。同时,在开关关断时,出于安全的考虑,也要求这个电流尽量的小。

二、单火线串联取电模块参数:

适用电网电压:180V~240V AC 50Hz或60Hz
输出电压:3.3V±5%(经线性稳压输出)
输出电流:0~10mA
输出空载时输入电流:小于6uA(@220VAC供电)
自身功耗:小于2mW
关键应用参数:220V/70uA输入时,输出大于3.3V/2mA

三、单火线串联取电模块电原理框图:

引脚说明:

1脚:VIN,接市电整流滤波后的输入,建议滤波电容为2.2uF/400V的电解电容

2脚:GND,接输入与输出电压的负端

3脚:VLOW,模块无稳压的低压输出,电压大约为5-8V,在智能开关的通态时,此脚可接通态取电后的输入,利用内部的3.3V稳压,给控制电路供电。

4脚:VOUT,内部线性稳压3.3V输出端。

注:1、3脚外接电压不得超过12V,以免会引起模块的损坏

        2、本电源为非隔离式的,不要用于需要电气隔离的场合

四、外观与尺寸:

尺寸:长×宽×高=36.5mm×14mm×17mm

网友(2013-08-26):
1, 电子开关打开时,

网友:
稳压二极管能过多大电流呀?

网友:
1,电子开头断开时,灯上有220V电压呀,会出安全事故的。不光是控制电流。还有电压。
见过好的取电方案,没见个这么不负责的方案。呵呵。

网友(2014-06-29):
像这些模块如果卖出来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
有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也在搞单火取电开关的电源模块,给大家看看规格书吧

你好,我想知道你研究的单火线电源模块的具体应用电路,最小带多少W的电阻性负载,例如3W的负载(LED灯)行否???如有具体的信息可发我邮箱80707286@qq.com,如果可行,将会批量取货。万分多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类似)电流互感器+开关电源?

好吧,我书读得少,就是好奇而已。顺道问一下,开关串联的负载(灯)是的范围是多大啊?

网友:
这个指标 可信度不高

网友:
看了半天,不就一个降压模块而已么。。。还单火取电。。。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做过单火的路过,一句话,纯md扯淡。

网友(2015-03-06):
漏过的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