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满足不满足设备是用功率计算还是用电流比较稳一点

楼主(2012-01-13):
我有一个12v2a的设备,电源是40v1a的,中间用一个稳压芯片将40v转换成12v,那么转换后的电流能满足设备2a的要求呢?功率上讲电源肯定是满足设备的,那么电流也能满足吗?

网友:
这要看“稳压芯片”是什么了。

网友:
看稳压电路的效率,78这些线性稳压的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是说稳压芯片的输出能力吗?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的能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转换电路还是初始电源?

网友:
用DC_D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稳压芯片的工作方式,开关方式工作的芯片(开关电源)效率高的可以,也就是通常说的DC-DC,线性方式工作的芯片(线性电源)就不行了。

网友:
物理上,能量守恒,差不多是功率守恒。

只要你的稳压电路能输出2a,那功率就是24w,你的电源的能力是40w,所以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稳压电路有2a的输出能力。再者自身的散热能力要与自身消耗功率(效率)匹配。线性稳压是不行的,因为线性稳压电流是相同的,你的原始电源只能输出1a,而需求是2a,所以不行。
唯一可行的是dcdc,输出12v两安没问题。同步整流产率达90%以上,耗散2.4W,只需要很小散热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