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曝光机灯管选择

楼主(2012-01-13):
打算制作一款曝光机,上淘宝看到有紫外线LED和黑光灯,不知道2者那个紫外线成分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算制作一款曝光机,上淘宝看到有紫外线led和黑光灯,不知道2者那个紫外线成分多?

黑光灯啊。

网友:
用验钞机专用的T5 4W灯管吧,自己做个简单的启辉电路再用个鞋盒装起来就能用了

此电路来自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108/cirid/6557 (原文件名:20088138294018777801.jpg)
看我自己做的曝光灯吧,连电路半小时就做好了

顺便发张我做好的双面板,灯管离板远了点,曝光要4分半钟

楼主:
霍霍我用2只18w的节能灯,也是装在鞋盒里曝光的.使用硫酸纸15分钟,菲林10分钟,我是刷的湿膜比较厚,高度6cm左右

楼主:
先暂时用着,哈哈

网友:
我是淘宝上买的2根8w紫外荧光灯管 用来曝光pcb和固化感光油漆都不错 配上自制的定时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