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交流电压的采样点及有效值算法

楼主(2012-01-14):
测量交流电压,我几乎搜了论坛里的所有帖子看了几遍,还是有些问题,跟做过的朋友请教一下:

1.采样点多少,有的有20个点,有的有32个点,有的用了40个点,一般多少点合适;这些点是平均分布于一个周期呢?还是连续采样就可以呢?

2.采样开始时间应该是任意的,不一定从0点开始,是不是?

3.有效值算法是:

squ=squ*squ;     //求一点电压的平方

squad=squad+squ; //以上求得N点电压的平方和,存于寄存器 squad中

squ=squad/N;     //求得平均值

squ=sqrt(squ);   //开平方,求得最后的电压值

squ=squ*K;       //通过变压器的变比和分压电阻分配确定该系数 ,//以上得到了实际需要的电压值或电流值

下面是我曾经发过的一测量电流的图纸,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446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etao7241&bbs_id=9999

这个是公司原来一工程师设计的,走时没有留下源程序及图纸,我准备自己来写一下这个程序.谢谢!

网友:
从 0点开始,平均分布于一个周期内。

楼主:
楼上,从0点开始,还得要有一过零采样哦,这个软件去分析0点应该麻烦哦,而且不一定能采样到0点

网友:
肯定要从0开始

网友:
平均分布于一个周期内即可,无需从0开始。采样点的多少对精度有影响,不考虑谐波,20点足够,考虑谐波40点也不多

网友:
不一定从过零点开始,只要在一个周波内均匀采样若干点即可,比如32点。

网友:
1.采样点数根据你的要求而定,精度分辨率
2.从任意点开始都可以
3.有效值,积分

网友:
采样方式与你算法有关,我们用连续等间隔采样再fft加频浦泄漏校正不管测基波还是几次谐波还是频率啊都可以

网友:
采样方式与你算法有关,我们用连续等间隔采样再fft加频浦泄漏校正不管测基波还是几次谐波还是频率相位啊都可以

网友:
学习 坐等高人指点, 光算个有效值就是均方根了, 如果还需要频率 谐波之类的, 有什么好的算法没有、。?

网友:
坐等高人分析学习

网友:
FFT后到频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

网友(2012-03-09):
不用过零电路,如何得到频率值?

网友:
过不过零采样没关系,只要你采的是N个 1/4周期,有效值就是一样。关键有一点把你的采样频率调节锁定到X倍的基波频率稳定地采样。当然一个周期采样点数越多,精度就会高一些。不过你变压器传输信号,不知道信号失真度大不大,波形变了一切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