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不加散热片就能过10A电流的双向可控硅

楼主(2012-01-14):
用在220V交流上,请大家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找到了知一声

网友:
mos管好像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不加散熱片的,應該不可以吧,看看這個能否幫到你

楼主:
我也想用BTA41,但不知道发热会不会很大

网友:
不想加就用继电器吧,不管什么可控硅,这个发热是少不了的
可控硅一般有1V左右的压降,10A的话就有10W了,要么就是可控硅体积很大,足以自身散热,要么就外加散热器
否则。。。就等着烤鸡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用bta41,但不知道发热会不会很大
會發熱的,這個沒有辦法的,還是加散熱片保險

楼主:
因为要快速开关,所以不能用继电器,又因电流有点大,所以比较麻烦,现在问题来了,我可利用的空间比较小,可以加一个很小的散热片,但怎么样才能估算这么小散热片可以承受这个功率的散热?大家碰到这种问题是如何评估的??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  就算只有两三百W  你放在86盒里  也热的够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快速开关,所以不能用继电器,又因电流有点大,所以比较麻烦,现在问题来了,我可利用的空间比较小,可以加一个很小的散热片,但怎么样才能估算这么小散热片可以承受这个功率的散热?大家碰到这种问题是如何评估的??

快速是多快?可控硅不可能很快的,不会高于10MS的。如果要强制关断,触发电路变的很复杂,体积小了可能不现实的。
用100安的,不用加散热器,本身的体积就够用了。不过价格比41A+散热器可能贵一点

补充一下,强制关断只看到过单向可控硅的,双向的没见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不加散热器用大功率可控硅那体积不也大,bta41加散热器就可以,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