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CString 转换成 ASCII 码?

楼主(2012-01-14):
小弟以前没有接触过C++,现在想用VC6写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CString里的字符内容转换成ASCII码。
CString里的字符串好像是wchar_t型的ASCII是char型,还有什么ANSI,UTF8,编码什么的搞不清,网上查了好多资料都不明白。请有经验的朋友帮个忙指点一下。

网友:
VC6默认是ASCII。
VC6里面在TCHAR,WCHAR,CHAR上“右键”查找定义就会更明白
另外GOOGLE查找“VC 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