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电脑数据加密的好方法...

楼主(2012-01-14):
目前最常用的三个方法:

  1. WINDOWS 7 内置的 bitlocker 加密。

     这是由微软开发的。不过用起来我觉得生不如死。最大的问题是:休眠与睡眠后,再开机,如果硬盘是解密状态的, 仍是保留在解密状态。

     我曾花了很大气力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只得放弃。 详细请参考: 有谁知道如何让WIN7在合上手提电脑上盖时(或按关机键时),不是休眠或关机,而是执行我编写的一段代码? 最佳解决方法60楼

  2. PGP Desktop 加密

     不少网友推荐这个软件。 我到华军下载时,发现它的最新版本也才是2007年的,仅支持Win9x/Me/NT/2000/XP/2003。
     也就是说,不支持 WIN7 。 所以,我没有测试这个软件。

     如果有网友有更新的版本,欢迎上传到这里。

  3. TrueCrypt

    我在华军下载到最新的7.1版本,它可以支持WIN7。

TureCrypt 7.1 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安装好后, 按缺省配置。比如我要将第4个分区加密。

注意:原来的分区加密后,不要让它显示盘符,因为正常WINDOWS是打不开的,将它的盘符(如E盘)删除。

TureCryp 在 Mount 时会要求分配一个新的盘符给这个分区。

以下是我的配置,设置成了休眠或睡眠时加密,并且没有使用5分钟后就加密。

TrueCrypt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可以分配快速键, 以下是我的设置,可以非常容易的加密或解密:

网友:
trueCrypt,我一直寻找加密软件,直到找到了他。

网友:
来迟一步,又是地板!

网友:
一直使用改扩展名加密的人飘过

网友:
马一个克,关注这个事情

网友:
trueCrypt ,最佳选择, XP/Win7 都没问题,还可以使用加密卷。 加密方式灵活,既可以加密分区也可以在Win上创建一个文件用来作加密卷, 开源免费。

网友:
trueCrypt 的加密卷据说用以丢分区,据说而已,自己没用过。

网友:
一直用TureCrypt,感觉加密方式很安全,功能也考虑的很周到。加密后的数据不记录加密方式,只有密钥和密文,解密的时候是拿密码一个个算法试。
不过感觉这个软件有个很难受的问题,如果整个分区加密,分区里的文件很大,或者密文的文件比较大,改密码需要很长时间,我估计改密码是整个重新加密一遍,不合适经常改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用turecrypt,感觉加密方式很安全,功能也考虑的很周到。加密后的数据不记录加密方式,只有密钥和密文,解密的时候是拿密码一个个算法试。
不过感觉这个软件有个很难受的问题,如果整个分区加密,分区里的文件很大,或者密文的文件比较大,改密码需要很长时间,我估计改密码是整个重新加密一遍,不合适经常改密码。
我刚才试了一下, 30G的分区, 改密码不到1分钟就行了。 与微软的 bitlocker 改密码差不多时间。

当然,我的电脑是 i7-2620 CPU, 并且是500M/S 的SSD硬盘,速度会快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uecrypt 的加密卷据说用以丢分区,据说而已,自己没用过。
我相信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当然,如果被我碰到,的确不敢再使用。不过只是听网上的传言,我是不信的。

一种更合理的猜测是: 使用者不知道 TrueCrypt ,加密后,再点击原盘,发现不能读,windows 提示格式化,可能用户就将它格式化,当然原来的内容已经破坏。

正常的使用方法,我在楼主位已经有说明。

网友:
本机数据从来懒得加密
如果有重要资料
都会放在境外的服务器上
多处备份
用公私钥验证ssh访问
本地的私钥文件强密码加密
就一般用途而言
服务器上的数据懒得加密都不会怎样
因为一般人没那么大的实力去偷一个境外服务器上的数据
如果还担心的话可以PGP加密之

附带的好处就是电脑坏了、丢了
数据也不会丢非常容易恢复

当然如果是冠希哥之类的
重要资料大多数是视频
受网速影响此方法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机数据从来懒得加密
如果有重要资料
都会放在境外的服务器上
多处备份
用公私钥验证ssh访问
....

当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名人时,哈哈。。你的电脑就有被抢的价值了。

所以如何保护好电脑内的数据,是我这类名人需要研究的话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其实本地不放数据是最好的办法
全部丢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所以其实本地不放数据是最好的办法
全部丢云上
丢云上其实更不可靠。 再说使用时也极不方便。比如我有30G的个人数据。

网友:
TureCrypt 不错,简单、易用、快捷,还有中文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要看是神马云
csdn那种会明文保存密码的云显然不安全
像不缺钱完全可以国外租一个服务器
按最安全的加密方案配置
除非你犯了天大的事情
就算天_朝的有关部门想要你的资料都不一定能行
想摸到服务器都没门

使用也很方便
很多软件可以把远程的数据虚拟成一个本地分区

唯一的问题就是文件大的时候。。。。

网友:
电脑燕赵不少,可能会成为名人,过来跟阿莫学学,嘿嘿

网友:
Passware Kit Enterprise 号称能恢复被 BitLocker 和 TrueCrypt 加密的硬盘密码!阿莫试试效果怎样。

软件简介

Passware Kit Enterprise 10.3 Build 2585 汉化版  更新时间:2011-08-26 21:06:36

运行环境:Win9X/WinME/WinNT/Win2000Pro/Win2000Ser/WinXP/Win2003/Vista/Win7/Win2008

【软件介绍】
  Passware Kit Enterprise 是一个功能极为强大的密码恢复工具合集。自 9.0 版起,开发商便对它进行了重大改进,将所有的密码恢复模块全部集成到一个主程序中。恢复文件文件密码时,再也无需像以前那样恢复哪种文件类型的密码需要手动启用哪种类型的密码恢复模块了,你只需启动主程序,凡是它所支持的文件格式,它都可以自动识别并调用内部相应的密码恢复模块。它支持 Excel、Word、WinZip、Windows 2008/Vista/2003/XP/2000/NT、Internet Explorer、Firefox、Access、Outlook、Acrobat、QuickBooks、FileMaker、WordPerfect、VBA、Lotus Notes、 ACT! ……等多种文件类型密码和操作系统密码的恢复。新版本对密码恢复引擎进行了优化(多核 CPU 加速,GPU 加速),密码恢复速度和老版本比起来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 MS Office 2007 文件和 RAR压缩文件的密码恢复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除此之外,软件还整合了 Encryption Analyzer Pro 用于扫描电脑中受密码保护的项目,并在扫描结果的列表中给出相应的破_解方案,以加快对密码的破_解;新的 10.0 版在原有的基础上(破_解日志、破_解调节器、密码恢复向导……等等),还在菜单中增加了“工具”一项(包括选项和许可管理器),使软件的界面更显得人性化,在实际的应用中你可以选择是否启用分布式密码恢复、启用内置的 Passware Kit 代理和启用 nVidia GPU 加速等,并可以随时在许可管理器中对你的序列号进行添加或更改以根据实际需要启用更多的分布式密码恢复;在 Windows 密码重置 CD 的映像创建上也有较大的改进,你可以选择直接刻录或者仅保存映像文件以后再刻录。总之,新版的改进非常多,功能也更加强大,你可以在使用中细细体会。如果你在使用软件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帮助,请参阅其帮助文件(我已作了汉化)。

主要特点:

* 恢复 180 + 文件类型密码
* 解密硬盘
* 扫描计算机上受密码保护的文件(整合 Encryption Analyzer Professional)
* 在多功能于一体的用户界面中集成 30+ 密码恢复模块和 Encryption Analyzer
* 重置本地 Windows 管理员密码
* 解密 TrueCrypt 卷
* 在线解密 Word/Excel 文件
* 恢复使用 BitLocker 保护的硬盘加密密钥
* 多 TACC 加速用于恢复 MS Office 2007 文件、Zip 和 RAR 压缩文件、PGP 密码
* 恢复 PGP 压缩文件、虚拟磁盘、密钥文件密码
* 多核 cpu 现在被有效地用于加快密码的恢复处理
* 8 个不同的破_解类型(和他们的任意组合)可以在一个向导设置或拖放破_解编辑器中使用
* 基本密码恢复破_解:字典破_解、Xieve 破_解、暴力破_解、已知密码/部分破_解、先前密码破_解
* 密码调节器支持(更改字母、反转单词等)
* 组合密码破_解,例如“strong123password”
* 密码恢复破_解的简易安装向导
* GPU 加速用于恢复 MS Office 2007 文件密码
* nVidia GPU (当可用时)可加快 3500% 的 MS Office 2007 文件密码恢复速度
* 保存所有已恢复的密码并可重复用于其他文件

网友:
我用TureCrypt  2010年的样子,弄过一个SD卡进行卷加密,一段时间过后,确实发生了丢失,TureCrypt 不认,Windows也不认,最后只有格式化了。
当时也是是测试使用,没有太管他,后来也就没有用了。
但我用文件加密,没有发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turecrypt  2010年的样子,弄过一个sd卡进行卷加密,一段时间过后,确实发生了丢失,turecrypt 不认,windows也不认,最后只有格式化了。
当时也是是测试使用,没有太管他,后来也就没有用了。
但我用文件加密,没有发现过问题。
算了吧。SD卡就算你不加密,在数码相机用,经常用着用着就认不了。

网友:
有惨痛经历的飘过,那时据说PGP加密最强悍,花了心思研究怎么用,后来发生错误,导致整一个硬盘的数据全部毁掉,
现在懒的用软件加密了,重要文件用RAR的存储方式快速压缩一下,密码设置超过10位,感觉也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passware kit enterprise 号称能恢复被 bitlocker 和 truecrypt 加密的硬盘密码!阿莫试试效果怎样。
试了。 我装好软件, 试一下最后一个选项,发现“下一步”不能点击。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试先把被TrueCrypt加密的分区做成镜像文件,再用“浏览”调入。

网友:
PGP Desktop 有10.01版本。我正在用的。 有32bit 和64bit 两个版本,我的win7 X64,只能装X64版本,XP用32bit版本,两个的加解密均可通用。

网友:
最厉害的加密办法就是放在脑子里,不过不大可能,哈哈

网友:
一直在Win7下用PGP.Desktop,我这个是10.1.1中文版本的,适合在32位系统下

网友:
没用过这么专业的

网友:
公司用的是万华安全墙,这个软件有点蛋疼,每次传文件出去之前都要用解密盾解密,网络版的可以共享,加密文件不能复制,这个很好,网络版在不登陆服务器的时候,加密文件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这玩意儿要钱的,不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试试先把被truecrypt加密的分区做成镜像文件,再用“浏览”调入。
win7 下有工具吗? 我的是SSD硬盘,我不希望通过PE等方法制作镜像,可能会有4K对齐的问题。

网友:
BestCrypt Volume Encryption
  BestCrypt Volume Encryption是专业加密软件厂商Jetico的一款简单易用的加密软件,它可以将一个分区加密。使用时需要先输入口令,否则是无法访问的。输入口 令后,使用起来和正常时没有区别,所有的加密、解密过程都在后台自动完成,对用户而言是完全透明的。它也支持U盘或移动硬盘加密。此外,它还支持硬件标识 (一种类似U盘的工具)加密,进一步增强了性能。

支持以下加密算法:
    * AES (Rijndael) - 256-bit key.
    * Blowfish - 448-bit key.
    * CAST - 128-bit key.
    * GOST 28147-89 - 256-bit key.
    * RC6 - 256-bit key.
    * Serpent - 256-bit key.
    * Twofish - 256-bit key.

与TrueCrypt不同,这个是商业软件,没有用过它的加密功能,但是擦除功能还算不错。

网友:
OS支持: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Windows 2008 Server,
Windows 2003 Server,
Windows 2000 Server,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including 32-bit versions and versions for 64-bit AMD64 platform

楼主:
正在进行破解测试。 TrueCrypt ,我用一个文件名建立加密方式,设定了文件是2G容量。

看看能不能破解。

晕啊。估计要1个月才完成?

我只是设了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单词,应该是很快的啊。

看上图正在检查密码: /K, 看来这种方式,要破解比较复杂的密码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也证实, TrueCrypt 用这个软件可以说是不能被破解。

网友:
这贴好 学习了

网友:
PGP最强大了,可以加密磁盘,创建虚拟加密盘,用10.0以上的就很OK的
PGP基于证书+密码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有密码还得要证书才能解密,安全级别比TrueCrypt高多了
PGP Desktop是赛门铁克出的,大品牌,基于PGP SDK引擎的,靠得住

网友:
第三方的加密有点不可靠的感觉 NTFS的分区加密挺好用的说 据说现在人类还暴力破_解不了 呵呵

网友:
09年用TrueCrypt至今……

网友:
TrueCrypt的隱藏分區加密很好用,方便不得不透露密碼時候資料不洩露,但是不明白原理的話可能會弄壞文件
PGP Desktop名氣不小 下載了沒怎麼用過,就不知道了
Windows的加密讓人不太放心,之前有過在XP下做文件夾加密,系統壞了以後,怎麼也打不開
對系統的依賴性太強,不像TrueCrypt可以泛用
像TrueCrypt這樣公開算法,密碼窮舉恐怕是目前最有用的攻擊方法
事實上安全出現問題的時候,大多數不是因為加密方法太弱,而是沒有保護好密鑰
不使用弱密碼,不透露給其他人,並且周期性更換
還是挺安全的~

网友:
一直用TrueCrypt

网友:
我平时就用winrar隐藏文件名加密

网友:
TureCrypt用文件做密钥加密的方式很安全,用一张照片或者什么文件,U盘里放一份,光盘里放一份,再多备份两三个地方,还是很安全的,谁也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做密钥用的,而且暴力破_解这么大的密钥,实在太难了。

网友:
一直用这个,不过这次忘了解密就换成win7系统了,结果悲剧了,文件打不开了

网友:
其实只是做电脑数据加密的话,任何一种系统的 EFS 方案都足够了,比如 NTFS5 的 EFS、比如 EXt4(linux)的 EFS,当然还有目前所有分区加密方案实际上的老祖宗的 BSD 系统的 vnc 加密设备

仅就 Windows 来说,只要先在用户账号设置 EFS,然后在系统策略里砍掉管理员的全局解密证书,再把用户和管理员密码设置的足够安全,那么,只要你自己不交出密码,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拿到你文件里面的数据——当然,文件名称还是能看到的

bitlocker 一类的东西实际上更多是噱头

网友:
目前只用TureCrypt和BestCrypt,免费绿色版本,BestCrypt的文件如果全功能版本的话,文件没有密码是删除不了的,PGP的感觉有点大了,有点复杂。

网友:
,回复【18楼】xy-mcu  竹竿
我用turecrypt  2010年的样子,弄过一个sd卡进行卷加密,一段时间过后,确实发生了丢失,turecrypt 不认,windows也不认,最后只有格式化了。
当时也是是测试使用,没有太管他,后来也就没有用了。
但我用文件加密,没有发现过问题。
对于SD卡如果在电脑上使用,最好使用exFAT,FAT32有4G限制,NTFS由于文件系统会缩短SD的寿命。你遇到的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TrueCrypt 真的很 B T !用移动鼠标来增加密钥的加密强度,按目前来看,应该根本无法破_解吧?

网友:
turecrypt!!!
在用它。

网友:
电脑里不要放秘密。。物理隔离

网友:
假如自己的电脑,别人要使用,防止一些文件和文件夹被查看或删除,用哪款好?

网友:
防止别人删除也是个问题,我也用truecrypt,就怕别人看无法打开,干脆就把你文件删除。

网友:
这个软件,如果硬盘给人折了,用别的系统是否可以读到?

网友:
最牛的还是WIN2003的NT加密吧,它加密过的东西即使你从电脑里拷出去也乱码,根本没办法知道它是什么玩意。
XP的NT加密就不是这样:)

网友(2012-02-27):
难道那么多冠希哥?

网友:
有一次移动硬盘被别人借用,里边的学习资料就那样被别人硬生生地拷走了,虽然说不上什么隐私,可心里感觉怎么也不舒服,若里边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次硬盘全给加上锁了,防范于未然!

网友:
truecrypt很不错了,而且是开源跨平台的,win/linux/mac osx都支持。

网友(2012-03-28):
首先mark一下这个帖子。

然后,请各位评价一下上面各款软件对大文件的加密速度如何?

网友:
使用TRUECRYPT:

经下午用两个大约1.5G的文件进行对比拷贝测试,加密的需时大约是不需加密的110.5%。

如果用来加密程序文件等小文件,基本和正常的拷贝时间一致。

网友:
学习了,前两天还在琢磨是否做一个开源的加密的记事本,给电工们用来存初恋的电话号码本啥的,看来基本没有什么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