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115v 400hz 的信号 变到5v 400hz 的信号?

楼主(2012-01-14):
一直做软件的,最近领导给安排个这事,头直接大了。

直接用变压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 对变压器这边实在不了解。

变压后还需要加运放么? 选择什么型号的?

帮忙推荐些。

变压器有微小型的么? 直接要做到pcb上。

还有,板子上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大电阻分压+光耦

楼主:
谢谢先,不用变压器么?光耦在这里加在哪里?电阻分压了还需要用光耦隔离吗》

网友:
LZ这里就是一个低频(0.4KHz)电平转换问题
直接参考用光耦实现电平转换的办法就可以了

楼主:
源信号是交流信号,400hz的正弦,用光耦隔离和电平转换可行吗? 要保证相位和波形..再次谢谢

网友:
因为你要保证相位和波形:
1.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电源与那个115V的电源是隔离的话,直接电阻分压好了,不加光耦。
2.否则用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方案的话,选择什么型号的? 或者什么类型的。。实在是不懂~

电阻分压相比变压器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阻分压呗,参考万用表的交流档。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实验室试试看。

网友:
115V400Hz是飞机坦克的标准电源,非常常见的,找做军工的变压器厂家,都会做。

楼主:
是飞机上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