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此款示波器如何~~准备入手。。呵呵~~

楼主(2012-01-14):
不是广告啊~~只是想入手,手头紧。只是想方便有时外出带上比较小。

50M的,我只会看带宽不知还要看什么参数。

上图:大家看看如何,

给点建议,本人要求不太高只要能看波形。。

网友:
还是魏坤的好.

网友:
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
没看到存储深度,表示困惑
去他们公司官网,还是没找到
不信邪,下载说明书下来看,还是没有
存储深度指标差不要紧,关键是你不写出来就是个问题了。
伊万是不写存储深度,欧万是把波形记录长度当成存储深度来写。一家的?

网友:
可能是没有存储深度,和模拟一样,最多存储一个截屏。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bnc位置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呵~~了解了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推荐,在1k元左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
没看到存储深度,表示困惑
去他们公司官网,还是没找到
不信邪,下载说明书下来看,还是没有
存储深度指标差不要紧,关键是你不写出来就是个问题了。
伊万是不写存储深度,欧万是把波形记录长度当成存储深度来写。一家的?

在这里我要指明几点,首先我们OWON示波器跟伊万不是同一家,在手持示波器方面,我们比对方早推出,其次,也没有波形记录这个说法,只有波形录制功能这个说法,第三,我们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就是真正的存储深度,这些都可以考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OWON示波器示波器,求推荐一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owon示波器示波器,求推荐一款??

可以呀,你需要单通的还是双通的,带宽要求是多少

网友:
买个二手的  千元内  选择多的数不清楚   (日系)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是开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