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好久的仿真,输出老是X态,大家帮我看看,我看了好久了。。。

楼主(2012-01-14):
一下是代码

module experiment(clk, clkperiod, clklow, clkout ,rst);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7:0] clkperiod;
        input [7:0] clklow;
        output clkout;

        reg clkout;
        reg [7: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cnt <= 8'd0;
                        clkout <= 1'b0;
                end
        else
                begin

                        if(cnt == clklow)
                                begin
                                        clkout <= 1'b1;
                                        cnt <= cnt + 8'd1;
                                end
                        else if(cnt == clkperiod)
                                begin
                                        clkout <= 1'b0;
                                        cnt <= 8'd0;
                                end
                        else
                                cnt <= cnt + 8'd1;
                end

endmodule

下面是testbench

`timescale 1 ns/ 100 ps
module experiment_vlg_tst();

reg clk;
reg [7:0] clklow;
reg [7:0] clkperiod;
reg rst;

wire clkout;

experiment i1 (
        .clk(clk),
        .clklow(clklow),
        .clkout(clkout),
        .clkperiod(clkperiod),
        .rst(rst)
);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clk=0;
rst=1;
#100 rst=0;
end

endmodule

下面是仿真波形

网友:
input [7:0] clkperiod;
input [7:0] clklow;
是输入,在测试文件中给赋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刚开始写的测试文件中有初始化这两个东西的。

请教你一个问题:在时序电路中是不是最好有个复位来初始化寄存器?否则在仿真测试的时候只会是X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复位一下

网友:
原因是你在 testbench 中没有对信号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