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slisp下载程序不成功,读取也不行,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1-14):
装了WIN7系统,安装了双龙的SLISP_V1716_SU8,但是下载程序时发现很不正常,根本不能下载程序,我把下载线拔掉了,点击下载,还出现以下界面,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2-10-26):
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今天也出现在了新买的笔记本电脑上。

网友:
双龙下载器好像在WIN7下没法用

网友A:
今天公司新买的台式机,装Win7不能下载,改装Win xp还是不能下载。提示是同样的。
但在以前的PC机和笔记本上都能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公司新买的台式机,装Win7不能下载,改装Win xp还是不能下载。提示是同样的。
但在以前的PC机和笔记本 ...

USB3.0口的好像就是不能用 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换下载器吧 网上多的是 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3.0口的好像就是不能用 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换下载器吧 网上多的是 也很便宜 ...

看来只能换其他下载器了。